STM32F+FM17580获取卡类型问题

楼主(2021-10-14):
在用STM32F+FM17580去读卡时,遇到寻到卡且读出来的卡类型(上面函数获取)与实际卡类型不符时,把卡挪开后重新再读时还是一样除非重新复位FM17580芯片,否则一直错误。不知各个大神有没有遇到这个问题,如何解决。

//*************************************
//函数  名:ReaderA_Wakeup
//入口参数:
//出口参数:FM175XX_SUCCESS, FM175XX_COMM_ERR
//*************************************
unsigned char ReaderA_Wakeup(void)
{
    unsigned char reg_data;
    SetReg(JREG_TXMODE,0);//Disable TxCRC
    SetReg(JREG_RXMODE,0);//Disable RxCRC
    SetReg(JREG_COMMAND,CMD_IDLE);//command = Idel
    SetReg(JREG_FIFOLEVEL,JBIT_FLUSHFIFO);//Clear FIFO
    SetReg(JREG_FIFODATA,RF_CMD_WUPA);
    SetReg(JREG_COMMAND,CMD_TRANSCEIVE);//command = Transceive
    SetReg(JREG_BITFRAMING,0x87);//Start Send
    mDelay(1);//Wait 1ms
    GetReg(JREG_FIFOLEVEL,®_data);
    if(reg_data == 2)
    {
        GetReg(JREG_FIFODATA,PICC_A.ATQA);
        GetReg(JREG_FIFODATA,PICC_A.ATQA+1);
        return FM175XX_SUCCESS;
    }
    return FM175XX_COMM_ERR;
}

网友A(2022-10-25):
你有FM17580原理图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