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串口通讯的单片机超声波测距仪程序与原理图 vb6上位机

楼主:
#include <AT89X52.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uchar dispbuf[4]={0,0,0,0};
unsigned long L;
uchar code table0[]={0xA0,0xBB,0x62,0x2A,0x39,0x2C,0x24,0xBA,
                          0x20,0x28,0x30,0x25,0xE4,0x23,0x64,0x74};
/*超声波定义*/
sbit FS=P1^0; //发射端口
uchar t,comkou;
uint display;

/**************************************************
//延时子函数
**************************************************/
void delay100us(void)        //延时子函数
{
uchar i,j;
for(i=40;i>0;i--)
   for(j=248;j>0;j--);
}

void csfs(void)    //超声波发送
{
        uchar times=0;
        while(TF0==0) // TF1定时器1 溢出标志位          使用查询法
        {
                uchar j;
                for(j=12;j>0;j--);  //延时
                FS=~FS;
                times++;  //翻转20次,发送10个脉冲信号的超声波
                TF0=0;
                if(times==10) break;
        }
        times=0;
        TH0=0x00;
        TL0=0x00;
        EX0=1;    //外部中断0允许中断位
        TR0=1;    //开定时器1
        ET0=1;    //定时器T1中断允许位
        delay100us();
}
/*
发送的数据以厘米为单位,测量的距离为1000CM所以一个八位的二进制不够的,
在此使用的是两个16进制的数,但是发送一个数据要有起始位,如果使用BCD码
则可以把起始位为0xff,之后的数据分别传送个位,十位,百位,这样的话标志
位一个就可以了。但是由于数据比较少,标志位定义为两个oxff,和0xf0,只要
上位机检测到起始的两个16进制的数为0xfff0,则后面的两个为则是传送的数据,
因为传送的值十进制最大为1000  ,则数据为不可能出现0xfff0;所以在发送数据
之前先发送0xfff0作为起始标志
*/
void fasong(uint juli)
{
        SBUF=0xff;                          //标志位
        while(TI==0);
        TI=0;
        SBUF=0xf0;                          //标志位
        while(TI==0);
        TI=0;
        SBUF=juli/255;                   //数据的高八位
        while(TI==0);
        TI=0;
        SBUF=juli%255;                  //数据的低八位
        while(TI==0);
        TI=0;
}
/***********************************************
//初始化程序
***********************************************/
void init()
{
        TMOD=0x21; //设置定时器0和1为工作方式1(及16位定时器/计数器)
        T2MOD=0x00; /*定时器2为工作模式 */
        T2CON=0x04; /*定时器2为16位自动重装定时工作模式,  TR2=1 */
        SCON  = 0x50;//
        PCON=0x80;         //波特率加倍
        TH1   = 0xF4;       //波特率:4800  11.0592MHz
    IE   |= 0x90;       //开中断
    TR1   = 1;                         //启动T1

        RCAP2L=(65536-4000)%256;//给定时器T2装初值,计满后把RCAP2L和RCAP2H自动装入TH0,,TL0;;;;
        RCAP2H=(65536-4000)/256;
        TH0=0x00;
        TL0=0x00;

        IT1=1;      //边沿触发方式

        ET0=1;                //开定时器1中断
        ET2=1;                //开定时器2中断
        EX0=1;
        TR0=1;                //启动定时器1
        TR2=1;      //定时器2,启动定时器2,过了
        EA=1;       //开总中断
}

/***************************************************
//主函数
***************************************************/
void main(void)
{
        init();                          //初始化
        while(1)                 //程序在这里不停地扫描同时等待中断发生
        {
                csfs();            //超声波发送
                dispbuf[0]=display/1000;//更新数码管显示缓冲区
                dispbuf[1]=display%1000/100;
                dispbuf[2]=display%1000%100/10;
                dispbuf[3]=display%1000%100%10;
        }

}

void int0(void) interrupt 0 using 0 //超声波接收中断程序
{
//        float v;
        unsigned long time;
        EX0=0; //关闭超声波接收
        TR0=0;//关定时器T0
        ET0=0;//中断关闭
        time=TH0*256+TL0; //算出t的值,t的单位为us
        time=(int)time*0.9216;
        L=(time+240)*345;                  //计算出距离,240是发射超声波所用的时间
        L=L/10000;                                  //将距离转化为以厘米为单位
        TH0=0x00;                                  //定时器清零
        TL0=0x00;

}

void t0(void) interrupt 1 using 0 //超时中断程序//
{

        EX0=0;
        TR0=0;//关定时器//
        ET0=0;// 中断关闭
        TH0=0x00;
        TL0=0x00;
}

void t2(void) interrupt 5
{
        uchar i;
        uint a[3];

        RCAP2L=(65536-4000)%256; //给定时器T2装初值,计满后把RCAP2L和RCAP2H自动装入TH2,TL2
        RCAP2H=(65536-4000)/256;
          TF2=0;                        //T2定时器必须用软件清0
         t++;
        comkou++;
        if(comkou==20)
        {
                a[i]=L;        //距离赋a[i]
                comkou=0;
                i++;
                if(i==4)
                {
                        i=0;
                        display=(a[0]+a[1]+a[2])/3;        //数字平均滤波
                        fasong(display);                        //测量距离发送上位机
                }
        }
        if(t==5) t=1;//数码管显示一遍,重新开始
        switch(t) //数码管显示
        {
                case 1:  P0=table0[dispbuf[0]];  P2=0xfe;  break;        //分离出距离的千位,并在第一位数码管上显示
                case 2:  P0=table0[dispbuf[1]];  P2=0xfb;  break;   //分离出距离的百位,并在第二位数码管上显示
                case 3:  P0=table0[dispbuf[2]];  P2=0xf7;  break;        //分离出距离的十位,并在第三位数码管上显示
                case 4:  P0=table0[dispbuf[3]];  P2=0xfd;  break;        //分离出距离的个位,并在第四位数码管上显示
        }
}

上图PCB还未完成

下面是代码和原理图下载,大家一起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