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us仿真困惑

楼主:
      用proteus仿真时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用四个NPN三极管驱动四位共阳数码管,当四个三极管C极悬空时,仿真显示正常,把四个三极管C极连到VCC上时,仿真显示就不正常,但单机程序运行是正常的.

网友A(2021-10-14):
你把仿真图贴上来才好让大家帮你看看问题出在哪里。

网友B:

      用proteus仿真时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用四个NPN三极管驱动四位共阳数码管,当四个三极管C极悬空时,仿真显示正常,把四个三极管C极连到VCC上时,仿真显示就不正常,但单机程序运行是正常的.

这个仿真时加了VCC供电给四个三极管C极,显示不正常。

这个仿真时加了VCC供电给四个三极管C极,显示不正常。

这是没有加VCC到C极的,仿真显示正常。

这是没有加VCC到C极的,仿真显示正常。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用proteus仿真时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用四个NPN三极管驱动四位共阳数码管,当四个三极管C极悬空时, ...

共阳驱动应该用pnp这样:

网友D:
我也遇见过  仿真和实际实物有区别的  和楼上一样 加下拉   另外  你的驱动电阻太大了

网友B:
多谢大家,学习一下,参考测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