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PWM会移动?附单片机程序

楼主(2021-10-14):
8F2K16S2单片机 内部24M   别人的硬件,自己写的程序,输出P1.0 推挽,他原来那个频率,占空比和我这个一样,但是没有移动
unsigned char PWMCounterSATAT[50]={0,12,16,20,24,28,32,36,40,44,48,52,56,60,64,68,72,76,80,84,88,0};
unsigned char PWMCounter=0;
uchar ul=0;
void Timer0()      /
{

        AUXR &= 0x0f;                        //1T
        AUXR |= 0xc0;
        TMOD &= 0xF0;           //16位自动
        TL0 = 0xA0;                //400US
        TH0 = 0xF6;
    ET0 = 1;
TR0 = 1;

}

void InterruptTimer0() interrupt 1
{        /*
   if(facecare)
   {
        TimeCounter++;
        if(TimeCounter==5000&&bubble_satar)
                bubble_satar_lock=1;
        if(TimeCounter>=10000)
        {
                if (bubble_satar)
                {
                        bubble_satar_lock=1;
                }
                TimeCounter=0;
                Time_start=1;
        }
          */
   if(ul_satar)
   {
                PWMCounter++;
                if(PWMCounter<=PWMCounterSATAT[ul])
                        PWM=1;
                else PWM=0;
                                if(PWMCounter>=200)
                                        PWMCounter=0;
                }

网友A:
1、在什么地方它移动了?
2、从哪里移动到哪里了?

网友B:
它不可能是定在那不动的
示波器的采样率和时基决定了它显示的位置,当这两者和PWM的频率不成整倍数关系的时候,显示的位置左右跑动是正常的
频率和占空比不变就行了

网友C:
应该是示波器抓取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它不可能是定在那不动的
示波器的采样率和时基决定了它显示的位置,当这两者和PWM的频率不成整倍数关系的时 ...

嗯,感谢大哥。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在什么地方它移动了?
2、从哪里移动到哪里了?

谢谢你,没来的及时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示波器抓取的问题

嗯,谢谢你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它不可能是定在那不动的
示波器的采样率和时基决定了它显示的位置,当这两者和PWM的频率不成整倍数关系的时 ...

老哥,我知道他为什么会移动了,我串口1占用时间太长了

网友D:
示波器没有调试好

网友E:
使用示波器的触发方式可以获得更稳定的波形显示。

网友F:
示波器没有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