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木有大佬帮忙看一下运算放大器问题

楼主(2021-10-14):
哪里出了问题

网友A:
感觉像是输入信号电平过高了。削波。可以试试0.5V输入看看

网友B:
运放是单电源工作,当然只能有半个波形了。

网友C:
你这个是因为输入信号太大,供电电源只有9V,,输出最大幅值只有9V(理论情况),只有一半波形是单电源供电造成的,

网友D:
楼主的图都不完整你们也能看出来真佩服。

网友E:
运放输入正端没有接到中压环路,原理图俩连线只是交错没有连接.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运放输入正端没有接到中压环路,原理图俩连线只是交错没有连接.

正解。

网友G:
R4太大了吧,改成1K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