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3v LDO 低功耗 带使能脚的芯片有哪些

楼主(2021-10-15):
静态电流5UA以下

网友A:
9193如何呢,试过了没有呢

网友B:
与你的提问的1.5V一样,只是输出电压不同。XC6206-332

网友C:
EXAR的SP6205。刚好满足你的要求。

网友D:
TPS70933,静态电流<5uA,带使能。我产品上用的。

网友E(2022-01-03):
可选的型号太多了。基本是sot23-5封装。

网友F:
可选型号多,教你个方法,某一个宝搜LDO 3.3 SOT-25,找到型号,然后按型号找规格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