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带按键的程序加有源蜂鸣器的求助

楼主(2021-10-15):
我的是三挡灯光转换,三个按键,我想在每个按键按下时蜂鸣器响一声,程序搞了好几天都不知道怎么写是对的,请各位大神指点下。

网友A:
先做蜂鸣器函数。在扫描按键,。如然后在按键处理哪里把蜂鸣器函数调用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B:
先上代码和原理图

网友C:
如果是独立按键,低电平触发,蜂鸣器是有源蜂鸣器,那么代码也不用写,直接蜂鸣器负极通过三个二极管连接到三个按键上,开关按下就响,放了就不响。

如果不是,那么详细描述,什么蜂鸣器,什么按键,什么判断流程,响一下的定义是什么(多长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