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烦路过的大佬告诉我线上哪里能卖到2欧姆的电位器

楼主(2021-10-15):
(无正文)

网友A:
成品的小功率电位器没有这种型号,你可以自己改装一个,买一个成品的线绕小型电位器,把原来的电阻线折掉,用一段康铜丝绕在原来的骨架上(康铜丝的长度刚才是2欧姆的阻值),就可以了。

网友B:
淘一下。估计即使你买到了,也会后悔买错了,不实用。

网友A:
直径0.5毫米的康铜丝,1米长度的电阻值大约在2欧姆左右,可以重新绕在成品的线绕可调电阻的骨架上,很简单就可以制作出特殊用途的小阻值电位器,这种电位器能承受的功率还比较大。

网友C:
只有高中实验会用到,是那种超大的,教学电阻,演示欧姆定理

网友D:
基本上买不到,买到了也不怎么样,楼上自己改装还是不错的

网友E:
2欧姆的小功率电位器估计买不到,只知道有10欧的精密电位器。可以并联2.5欧电阻使用。

网友F:
2欧姆多少瓦的? 这么小应该生产难度高。

网友G:
即使改动设计也不建议使用特殊元件,不好买还成本高,浪费时间。

网友H:
重复发帖看到电路图中2欧姆电位器用途,没听说过这样设计电路的,把并联改为串联还比较靠谱。

网友I:
小阻值电位器可是要求精度比较高了, 但是某一个宝能淘到,给你个链接自己进去咨询,但是不一定能正常显示阿,

网友I:
查收2欧姆滑动变阻器 我私信发给你了,自己进去BUY一下吧。看着好像能定制功率:RX20-T大功率负载老化制动放电瓷管测试可调式滑动绕线电阻可定做

网友J:
各位大佬可能没看到楼主的电路图,在负载端并联一个可调电位器。2欧姆,负载和短路一样。没明白设计的意义。

网友J:
这是楼主的电路图。

网友K:
2欧姆电位器在市场上很难找到。 您可能需要自己用铜线制作一个。

网友L:
线上,某一个宝去看看???

网友M(2022-01-05):
这个电阻没有任何用,不懂电路的人画的图

网友N:
修改一下电路图,换个电阻用

网友F:
引用 网友J:
各位大佬可能没看到楼主的电路图,在负载端并联一个可调电位器。2欧姆,负载和短路一样。没明白设计的意义 ...

短路是电路设计有问题,可能会烧坏元器件。
某些大电流电路,1毫欧都不属于短路。

网友O:
如果我没看错的话,楼主给蜂鸣器并联小阻值电位器是想控制蜂鸣器音量,不妥,最严重的情况会使LM386升起一缕青烟。

通常的作法是在信号输入端对地接一只4K7的电位器,用来控制音量。4K7的电位器遍地皆是。

网友P:
二欧的没有意义啊,节点太小,可调没有空间,不过可以自己diy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