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源蜂鸣器各个音调的频率是多少?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21-10-15):
音调的频率是固定的,与蜂鸣器无关。建议参考钢琴的调音频率标准。

网友B:
一般:分2种, 纯音率,和12均分率,既然用单片机,就用12均分率吧。
固定频率中音  A 为: 440           高八度 A 为: 880 当中12均分率分别得出:
A        A+   B       C        C+          D          D+         E           F              F+           G          G+
440  466    494    524    554         588       622       660         698          738         784        830
其他的高八度 就是  乘以2  低八度  就是 除以2
上表 除了440 这个整数是标准定频之外,其他都有经过四舍五入取整,要得到精确的频率值可以用12均分法自己计算..

网友C:
音调的频率见下图;

网友D:
怎么输入音乐?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怎么输入音乐?

简单的音乐就是音调时间长短不同的组合
可先Define
#define do 262
#define re 294
...
然后写一个二维数组music = {mi, 2, 0 , 1, mi, 2, 0, 1, fa, 2, 0, 1, so, 1 ... }
把数组放入发声函数 Sound(music, music[i+1])发出声音

网友F:
这个论坛应该有很多例子,搜索关于BUZZ的主题。 学习几个例子,你就会明白它是如何工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