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供电电压恒压问题

楼主(2021-10-15):
用电池给单片机供电,电池电压会随电量降低.怎样让电压恒定在5V输出啊.就跟充电宝一样,4.2V满电压输出是5V,电池电压掉到3.0V了,输出电压始终还是5V.

网友A:
ap2203-50可以,适合电池供电,电池必须带保护,因为他回把电用到0V

网友B:
上网淘一个稳压器,即可以达成目的了。

网友C:
对于靠电池供电的单片机电路如不是有特别需求不宜追求恒压,因此会多消耗电池能量。宜采用宽电源范围的单片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对于靠电池供电的单片机电路如不是有特别需求不宜追求恒压,因此会多消耗电池能量。宜采用宽电源范围的单片 ...

问题是,单片机供电电压太低的话,虽然有些单片机还能工作,但输出的信号电压也就掉下来了啊。

网友D:
TB上面, 拆机充电宝模块,你用其中输出功能即可。

但是,既然你电池给单片机供电,说明你这个单片机系统应该属于“低功耗”才对,不然用起来太麻烦。那么,既然如此,你升压到5V就与“低功耗”背道而驰了,电池供电还是用宽电压单片机比较合适。

网友D:
引用 楼主:
问题是,单片机供电电压太低的话,虽然有些单片机还能工作,但输出的信号电压也就掉下来了啊。

单片机输出信号,一般是数字信号,而不是模拟信号,换句话说,只区分高低电平而不判断电压。所以基本上输出信号是不会有影响的。
当然,如果你要输出DA的话,就要做一下修正了。

网友E:
换3.3V单片机,用微功耗LDO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D:
单片机输出信号,一般是数字信号,而不是模拟信号,换句话说,只区分高低电平而不判断电压。所以基本上输 ...

那单片机驱动MOS管的信号呢,MOS管G极需要4.5V或是10V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