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各位大佬,单片机驱动MJD122加下拉电阻不工作

楼主:
用51单片机驱动MJD122控制一个12V的电磁阀,如图所示的,现在发现不加下拉的1K电阻就能工作 只是单片机通断电会误触发,加了下拉电阻后电路不工作,麻烦各位大佬指点一下问题出在哪里,谢谢

网友A(2021-10-17):
引用 网友B:
基极加上拉10k到+12v,不要R45下拉,R45改为360欧。

是基极10K上拉到12V,取消不要R45下拉, R41改为360欧吗?

网友A:
试过改为10K  电路能工作 不过单片机通断电还是会误触发电磁阀

网友B:
基极加上拉10k到+12v,不要R45下拉,R45改为360欧。

网友B:
应该基极加上拉10k电阻到+12v,不要加下拉R45.

网友C:
R45改10K~20K

网友A:
引用 网友D:
通电误触发应该前面加一个三极管反向,你加下拉如果可以解决通电误触发问题,那么一定不可能正常工作。

是的,现在就是加下拉就不工作了,板子上的电磁阀比较多如果加三极管的话成本会增加,有没有其他好的办法,换管子或者程序调整呢

网友D:
通电误触发应该前面加一个三极管反向,你加下拉如果可以解决通电误触发问题,那么一定不可能正常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