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 99se里的焊盘堆是什么意思。

楼主(2021-10-15):
和普通焊盘有什么区别

网友A:
这种软件 用英文比较好  翻译的不靠谱

网友B:
翻译的不准,默认与可修改的区别

网友C:
因字体选择较大,显示不完整。此功能是“使用焊盘堆栈”。系统默认的是顶层、底层和中间层焊盘尺寸相同,选择使用焊盘堆栈可以任意编辑此焊盘在各层的不同尺寸。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因字体选择较大,显示不完整。此功能是“使用焊盘堆栈”。系统默认的是顶层、底层和中间层焊盘尺寸相同,选 ...

明白了

网友D:
尽量不要翻译,直接用英文版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