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桥整流7805稳压,要获得稳定的5V电压,输入6.3V交流是否足够?

楼主(2021-10-15):
变压器10W 6.3V,7508后面电路最大功耗5W左右,6.3V交流全桥整流后是否能提供足够的压差给7805产生稳定的5V电压?

网友A:
显然不够用。

网友B:
7805稳定输出5V理想前极电压是直流7.4V以上,所以,6.3V交流全桥整流后的电压,基本是可以满足的。但是电容要足够。 7805的后端电路需要5W,那么就是1A电流,对于7805来说,只要散热控制好,是可以满足的(不能是78M05,必须7805)。但是比较大的问题是,7805是线性稳压,换句话说,7805的1A电流需要前极来提供,而你输入端10W6.3V交流,经过全桥整流后,加了足够的电容之后,能否提供1.1A的电流(7805稳压过程中,除了分担电压,还会意外损失一部分电流),这个你可能要验证。

网友A:
给你看下我做的5V3A稳压器,输入电压6Vrms(仿真软件显示8.4V是峰值)。

网友C:
桥式整流输出的直流电压是交流电压的0.9倍,经过电容滤波后的空载电压可以达到交流电压的1.414倍,也就是6.3*1.414=8.9082V,只比7805要求的3V压差超过一点,如果带上负载,则这个电压还会下跌,就会低于7805稳定输出所要求的最小输入电压,如果后面的电路要求5V准确稳定,这时就无法满足要求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桥式整流输出的直流电压是交流电压的0.9倍,经过电容滤波后的空载电压可以达到交流电压的1.414倍,也就是6. ...

如果是变压器满载,整流后的直流电压按交流输出电压的1.1倍经验值估算。

网友D:
自己把电路焊好测试是最好的
1,理论上来说,6.3V交流整流之后的电压是完全可以用在7805上面的,绝对能保证有稳定的5V输出给你
但这只是理论上的,接了1A电流的负载,那情况可就不好说了
在实际使用中,我用6.0V接过1A的负载,电压可以稳定在4.93V左右
但你的变压器功率太小了,接了负载,交流这一头的电压可就不一定有6.3V了
这变压器的功率是10W,并不是6.3V*1.58A,它很有可能是5V*2A,那么输出就不会有稳定的5V了
先试一下,不行就换个电压高点的

网友E:
五楼的讲得清楚明白,你搞个低压差的稳压电源就好了。

网友F:
需要使用低压差线性稳压器,输入比输出高0.5V即可。

网友G:
引用 网友E:
五楼的讲得清楚明白,你搞个低压差的稳压电源就好了。

对!现在低压差LDO价格也不高,可以考虑

网友G:
引用 网友C:
桥式整流输出的直流电压是交流电压的0.9倍,经过电容滤波后的空载电压可以达到交流电压的1.414倍,也就是6. ...

要考虑一下整流管的约1.4V正向压降。

网友H:
不够,带载后编译器整流电压只有6V,7805稳定需要7V以上

网友I:
理论是达到要求的,6.5*1.414>7.4V,但负载功率较大,估计会把5V拉低,看是否影响自己的使用

网友J:
数据手册上面标的是最小电压都是7.5V

网友K:
如果非得用6.3V而且负载大,直接用稳压管就可以。

网友A:
引用 网友G:
对!现在低压差LDO价格也不高,可以考虑

LDO的问题是负载调整率(负载电流发生突变)和线路调整率(输入电压突变)这样的动态性能太垃圾了。所以我上面自己画的电路用的是高压差线性电源原理实现低压差,就是不想用LDO这么烂的东西。

网友G:
引用 网友A:
LDO的问题是负载调整率(负载电流发生突变)和线路调整率(输入电压突变)这样的动态性能太垃圾了。所以 ...

线性电源与LDO有什么区别?

网友C:
引用 网友A:
LDO的问题是负载调整率(负载电流发生突变)和线路调整率(输入电压突变)这样的动态性能太垃圾了。所以 ...

这个R3是1.666欧还是别的阻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LDO的问题是负载调整率(负载电流发生突变)和线路调整率(输入电压突变)这样的动态性能太垃圾了。所以 ...

是的,LDO适合做二次稳压,比如先7805输出5V,再LDO输出3.3V。

直接一级稳压,还是78xx和LM317靠谱。

网友A:
引用 网友G:
线性电源与LDO有什么区别?

线性电源的调整管是射随器,b要比e高才能输出足够电压,但是射随器没有电压放大能力,不会增加环路增益。LDO的调整管是射极放大器,b比e低也能输出足够电压,但是放大环路里面增加了放大环节,结果就是会自激振荡,然后加入频率补偿才能让环路稳定,而补偿过的环路响应必然缓慢。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这个R3是1.666欧还是别的阻值?

1.666欧是5V3A的负载。

网友G:
引用 网友A:
线性电源的调整管是射随器,b要比e高才能输出足够电压,但是射随器没有电压放大能力,不会增加环路增益。 ...

既然是射随器,那么怎么实现稳压?

网友G:
线性稳压电源实际上就是LDO!只是称呼不同而已!线性稳压电源要实现稳压,电压调整管必须工作在放大状态而不是射随器状态!实现电压的稳定是靠电压调整管的CE等效电阻消耗电能来实现的!而射随器的工作是实现降低信号源内阻!与稳压没有关系!

网友G:
硬要说线性稳压与LDO的区别的话,那就是线性稳压包括了LDO,而LDO是线性稳压的中的一个。LDO能够适应低压差稳压环境。也就是LDO是一种改良的适应与低压差环境的线性稳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