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89s52单片机烧录不进去,不校验flash的话会显示烧录成功,但是小车无反应

楼主:
单片机烧录不进去,不校验flash的话会显示烧录成功,但小车完全没有反应舵机动都不动,可以确定舵机和操作没有问题,在自己看来(用别人的新板子烧zhezho录都好好的,就是旧的出现了这种问题,还是两块都这样)

网友A(2021-10-15):
烧录选at89s52是一样的,都是这样的问题,不是选错了导致的

网友B:
识别字是 S52 的啊,可以全写  FF 和 00 ,试试看正常不

网友C:
选 S52  另外芯片擦除项必须打钩才能把原先的程序去掉载入新程序

网友A:
引用 网友C:
选 S52  另外芯片擦除项必须打钩才能把原先的程序去掉载入新程序

擦除干净了,还是这样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识别字是 S52 的啊,可以全写  FF 和 00 ,试试看正常不

怎么操作呢,比较小白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