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NEC协议红外发射程序,STC89C52单片机开发板调试通过,附源码

楼主(2021-10-15):
基于NEC协议红外发射程序,STC89C52开发板调试通过,发这个贴子是呼应前期的帖子——接收程序,欢迎大家多提宝贵意见。

NEC 标准下的编码表示

                发送端: 引导码高电平约9000us 左右,低电平约4500us 左右;
                接收端:引导码低电平约9000us 左右,高电平约4500us 左右;
                用户码16 位,数据码16 位,共32位;
           发送端:        数据0 是用“高电平约560us +低电平约560us”表示。
                                数据1 可用“高电平约560us+低电平约1680us”表示

             接收端反转:数据0 是用“低电平约560us +高电平约560us”表示。
                                数据1 可用“低电平约560us+高电平约1680us”表示

/*****************************************************
        主机:AT89C52  主频为11.0592Mhz   红外NEC协议编码
                  编程:wzqwxx 水上人家
******************************************************/

#include <REGX52.H>
sbit IR_TX = P2^4;         //定义红外发射端口

void T0_init()        //初始化定时器0
{
        TMOD = 0x01;
        ET0 = 1;
        EA = 1;
}
void T1_Init(void)                //13微秒@11.0592MHz
{
        TMOD &= 0x0F;                //设置定时器模式
        TMOD |= 0x20;                //设置定时器模式
        TL1 = 0xF4;                //设置定时初始值  38KHz
        TH1 = 0xF4;                //设置定时重载值
        TF1 = 0;                //清除TF1标志
        TR1 = 1;                //定时器1开始计时
}

/****中断产生红外发射不同时长延时函数560us 1680us 4500us 9000us*****/

void IR_TXD_time( unsigned char th0,tl0)
{
                TH0 = th0;
                TL0 = tl0;
                TR0 = 1;  //打开定时器计时
                IR_TX = 1;
                while(TF0 == 0); //延时,等待产生中断
                TF0 = 0;
                TR0 = 0;
                TR1 = 0;
                IR_TX = 1;//结束时拉高发射端口,结束发射
}

/*********红外发送4字节数据函数**********/

void IR_Send_4B_Date(unsigned char *p)
{
        unsigned char i,j;
        ET1 = 1; TR1 = 1;        //打开T1中断,产生38KHz频率波,调制产生高电平信号
        IR_TXD_time(0xdf,0x9a);// 产生9000us信号
        ET1 = 0;//关闭38KHz频率波,调制产生低电平信号 ,下同
        IR_TXD_time(0xef,0xcd);//  产生4500us信号
        for(i = 0 ; i < 4 ; i++)
        {
                for(j = 0x01 ; j != 0 ; j <<= 1)//发送32位数据
                {
                        ET1 = 1; TR1 = 1;
                        IR_TXD_time(0xfe,0x08);//  产生560us高电平信号
                        ET1 = 0;
                        if(*(p+i) & j) //按位与是1则
                                IR_TXD_time(0xfa,0x4c);//  产生1680us低电平信号
                         else
                                IR_TXD_time(0xfe,0x3f);//  产生560us低电平信号
                }
        }
        ET1 = 1;TR1 = 1;
        IR_TXD_time(0xfd,0xfc);//  产生560us高电平信号,结束32位数据发送
        ET1 = 0;
}

/*********主函数**********/

void main()
{
        unsigned char IR_Data[] = {0x22,0xdd,0x00,0xff}        ;//待发数据
        unsigned char num;
        T0_init();
        T1_Init();
        while(1)
        {
                P3 = 0x0f;
                if(P3 != 0x0f)
                {
                        IR_TXD_time(0x8f,0x9a);// 延时消抖
                        if(P3 !=0x0f)
                        {
                                num = P3&0x0f;
                        }

                if(num == 0x0e)           //我家机顶盒的遥控数据,简单测试四个键值
                {IR_Data[2] =0xdc   ; IR_Data[3] = ~IR_Data[2];} //        电源
                else if(num == 0x0d)
                        {IR_Data[2] = 0x99  ; IR_Data[3] = ~IR_Data[2];}//左移
                else if(num == 0x0b)
                        {IR_Data[2] = 0xc1  ; IR_Data[3] = ~IR_Data[2];} //右移
                else if(num == 0x07)
                        {IR_Data[2] = 0xd2  ; IR_Data[3] = ~IR_Data[2];}  //下翻
                IR_Send_4B_Date(IR_Data); //发送
                IR_TXD_time(0xff,0x01);// 延时间隔连发
                }
        }
}
void Timer1() interrupt 3
{
        IR_TX = ~IR_TX;  //13微秒@11.0592MHz ,产生38KHz载波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

网友A(2021-11-26):
我有这红外模块,正可以下来玩玩,

网友A:
我这有个带红外收发的模块,刚好可以下来玩玩

网友B(2022-02-17):
刚刚学过了红外解码,正好学习发射。感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