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15W408AS程序移植到STC8G1K17单片机上出错

楼主(2021-10-15):
同样的程序,用STC15W408AS驱动12864液晶屏运行正常。移植到STC8G1K17上,12864液晶屏就没有字符显示。望有经验的朋友指教。谢谢!

网友A:
STC8G的速度要比STC15W快,这就可能影响驱动12864液晶屏的时序,再者STC8G除P3.0、P3.1外初始端口模式准双向,其它端口都是高阻,需要根据需要设置。

网友B:
IO口工作模式设置了没,STC8 上电默认IO为高阻模式。这点很关键

网友C:
STC15 是8051指令集 STC-Y5,  STC8 是8051指令集 STC-Y6

相同的程序在不同时钟周期的单片机下延时是不同的,所以当我们在不同时钟周期的单片机中移植程序的时候要注意软件延时需要修改成适当的程序,否则会造成不必要的错误。

楼主:
sfr P1M0 = 0x92;
sfr P1M1 = 0x91;
sfr P3M0 = 0xB2;
sfr P3M1 = 0xB1;
sfr P5M1 = 0xC9;
sfr P5M0 = 0xCA;
sfr  AUXR = 0x8e;       //辅助寄存器
sfr P5=0xC8;

sbit CS=P3^5;                           //液晶屏
sbit SID=P3^6;                           //液晶屏
sbit CLK=P3^7;                           //液晶屏

////====延时函数=============================
  void delay(uint ms)         //12864液晶屏使用
    {
      uchar t;
      while(ms--)
       {
         for(t=0;t<110;t++);
       }
    }

void main()
{
       P1M0 = 0x00;
       P1M1 = 0x0F;                //P1.0高阻输入。作为ADC口,0x40;
       P3M0 = 0x00;                //
       P3M1 = 0x00;                //P3,准双向口
       P5M0 = 0x00;
       P5M1 = 0x00;
           TN_itin();                //所有中断、定时器初始化
           lcdinit();                //液晶屏初始化
           key=0;
           TB=0;
       while (1);
           {
                     lcd_pos(1,0);                    //第一行,第1位
              hzkdis(dis1);                    //1输入
              write_data(0x3A);

           }
}

楼主:
定时器,外中断,都可以正常运行了,就是12864液晶屏未能显示。

楼主:
lcd_pos(1,0);                    //第一行,第1位
如果正常的话,在第二行第一位显示:“输入:”

网友D:
我最近刚把STC15W408AS上的程序移植到STC8A8K上了,主要是液晶屏驱动需要在最底层读写函数部分加额外延时。

楼主可以先试验一下,STC8G1K工作频率降低到5M左右,如果能正常运行,那么基本上就是液晶屏驱动速度过快和延时函数不正确的的问题了。

网友E:
程序不是自己写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定时器,外中断,都可以正常运行了,就是12864液晶屏未能显示。

“void delay(uint ms)//12864液晶屏使用”函数明显不对

网友D:
楼主,我给你贴个我的实际修改例子,修改前STC15W工作在12M,驱动IIC口的OLED完全正常,换成STC8A8K,工作频率降低到6M,OLED显示才正常,下面的所有延时命令“_nop_();”都是修改后增加的 在STC15W下是不需要的,修改后OLED可以在STC8@12M下正常运行了,但是24M下还是不行,还需要继续增加延时。
基本上修改这几个最底层读写和控制总线的函数就行了,另外我用的OLED,init的第一条命令需要延时150ms左右,否则可能不正常,你的液晶初始化前是否需要延时,延时多少,自己参考液晶的资料文档吧。

所有_nop_();都是修改后增加的。在STC15下不需要。
/**********************************************
//IIC Start
**********************************************/
void IIC_Start()
{
    SCL = high;
          _nop_();
    SDA = high;
          _nop_();
    SDA = low;
          _nop_();
    SCL = low;
          _nop_();
}

/**********************************************
//IIC Stop
**********************************************/
void IIC_Stop()
{
    SCL = low;
          _nop_();
    SDA = low;
          _nop_();
    SCL = high;
          _nop_();
    SDA = high;
          _nop_();
}

/**********************************************
// 通过I2C总线写一个字节
**********************************************/
void Write_IIC_Byte(uchar IIC_Byte)
{
    uchar i;
    for(i=0; i<8; i++)
    {
        if(IIC_Byte&0x80)
                                {SDA=high;
                                    _nop_();}
        else
            SDA=low;
            _nop_();
                                    SCL=high;
                                    _nop_();
            SCL=low;
                                    _nop_();
            IIC_Byte<<=1;
    }
    SDA=1;
                _nop_();
    SCL=1;
                _nop_();
    SCL=0;
                _nop_();
}

/*********************OLED写数据************************************/
void OLED_WrDat(uchar IIC_Data)
{
    IIC_Start();
    Write_IIC_Byte(0x78);
          Write_IIC_Byte(0x40);                        //写数据
    Write_IIC_Byte(IIC_Data);
          IIC_Stop();
}
/*********************OLED写命令************************************/
void OLED_WrCmd(uchar IIC_Command)
{
    IIC_Start();
    Write_IIC_Byte(0x78);
          Write_IIC_Byte(0x00);                         //写指令
          Write_IIC_Byte(IIC_Command);
          IIC_Stop();
}

网友F:
这样移植,一大半都要写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我给你贴个我的实际修改例子,修改前STC15W工作在12M,驱动IIC口的OLED完全正常,换成STC8A8K,工作 ...

好的,今晚试下。谢谢你!

网友G:
引用 楼主:
sfr P1M0 = 0x92;
sfr P1M1 = 0x91;
sfr P3M0 = 0xB2;

像你这样 sfr 定义的寄存器地址,不同型号都有可能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