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DS18B20多路温度采集显示 Proteus仿真程序

楼主(2021-10-15):
认真学习了DS18B20的手册,发现DS18B20单总线实现多路采集,需要读取ROM指令,通过ROM指令读取指定的DS18B20温度。操作相当麻烦,参考了CSDN的例子,最后还是没搞出来。后来就想能不能把8个DS18B20连接到8个IO口上,然后就是分别读取8个IO口的温度数据,这样的话就需要8个驱动程,理论可行,需要的程序相当多,所以这样也不可行。然后就想,如果用一个驱动程序,在函数中改变总线变量定义的IO口,也就是改变变量的地址,查找很多资料后,发现这根本不可能。

最后,就想有没有一种芯片可以一个IO口选通8个口,经过一番努力之后,果然有,74HC4051,8通道模拟多路选择器/多路分配器,带有3个数字选择端(S0至S2),1个低有效使能端(E),8个独立输入/输出端(Y0至Y7)和1个公共输入/输出端(Z)。

然后就是画仿真,写程序了。经过测试后非常好用,程序也非常简单。

主程序如下,只实现了基本的8路温度采集,温度报警、串口什么的都没加。

/******************************************************************************
单片机八路温度采集系统
*******************************************************************************/
#include <reg52.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lcd1602.h"
#include "DS18B20.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对数据类型定义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端口定义******************************************/
/*----74HC4051端口定义------------*/

sbit HC4051_A=P2^0;
sbit HC4051_B=P2^1;
sbit HC4051_C=P2^2;

/****************************定义变量******************************************/
float Temp[8];                        //温度变量
uchar Temp_Str[3];            //数组变量存放温度数据
/*****************************************************************************/
/***************************函数声明******************************************/
void HC4051_CH(uchar ch);//HC4051通道选择函数
/******************************************************************************
* 函 数 名         : 主函数
* 函数功能                   :
* 输    入         : 无
* 输    出         : 无
*******************************************************************************/
void main()
{
        uchar i;
        Lcd1602_Init();              //1602初始化
        Lcd1602_Write_Cmd(0x01);     //清屏
        for(i=0;i<8;i++)                         //8个温度传感器初始化
        {
                HC4051_CH(i);                          //选择通道
                DS18B20_Init();                         //温度传感器初始化
        }
        while(1)
        {
                for(i=0;i<8;i++)                 //读取8路温度传感器温度值
                {
                        HC4051_CH(i);                                            //选择通道
                        Temp[i]=DS18B20_ReadTemp();                   //读取温度值
                        if(Temp[i]>0)                                           //正温度
                        {
                                Temp_Str[0]=(int)Temp[i]/100+48;          //提取温度百、十、个位
                                Temp_Str[1]=((int)Temp[i]%100)/10+48;
                                Temp_Str[2]=(int)Temp[i]%10+48;
                        }
                        else                                                           //负温度
                        {
                                Temp[i]=-Temp[i];                           //将负数转换为正数
                                Temp_Str[0]='-';                           //显示“—”号
                                Temp_Str[1]=((int)Temp[i]%100)/10+48; //提取温度个、十位
                                Temp_Str[2]=(int)Temp[i]%10+48;
                                Temp[i]=-Temp[i];                           //将温度恢复
                        }
                        LcdShowStr(0+4*(i%4),i/4,Temp_Str);//将温度显示在LCD上
                }
                Delay_Ms(30);
        }
}
/******************************************************************************
* 函 数 名         : HC4051_CH(uchar ch)
* 函数功能                   : HC4051通道选择函数
* 输    入         : ch:选择的通道
* 输    出         : 无
*******************************************************************************/
void HC4051_CH(uchar ch)
{
        HC4051_A=ch%2;
        HC4051_B=(ch%4)/2;
        HC4051_C=ch/4;
}

网友A(2024-02-25):
可以分享一下全套源码吗?

网友B:
可以并行一次性读取8个DS18B20里的数据放入8个单元的数组里,然后对这些数据进行处理就可以了。这个方法程序简单,不需要多余的电路,也不用读ID,就是要占用8个IO口。

网友C(2024-01-26):
引用 楼主:
前面已经说明,最开始匹配rom的程序没做出来,所以才选择这个方案,虽然增加了io口,增加了一个芯片,但 ...

如果仅仅是交作品混学分,就没有讨论的意义了,就算是交作品混学分,用匹配ROM或者8个I/O口读出8个18B20的温度,你的老师为你负责的话,得到的学分更高才对,最关键可以提高自己的编程水平。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单片机的应用思路,就是要用好单片机的内部资源包括程序让外围电路越简单越好,楼主增加74HC4051让单片机编 ...

前面已经说明,最开始匹配rom的程序没做出来,所以才选择这个方案,虽然增加了io口,增加了一个芯片,但是可以实现功能,而且相对于匹配rom替换DS18B20不需要重新读取rom,不需要修改程序。各有优缺点。工程角度肯定考虑成本,但是这仅仅是学习交流使用,交作品用的。

网友A:
请教一下关于lcd1602的代码怎样编写

网友C:
单片机的应用思路,就是要用好单片机的内部资源包括程序让外围电路越简单越好,楼主增加74HC4051让单片机编程变的简单的思路完全背离了单片机应用的基本思路,肯定是不可取的。虽然74HC4051只是几毛钱,但是,增加了74HC4051电路就复杂了,增加74HC4051读写8个18B20,依然用掉单片机的4个I/O口,相当于用4个I/O口换取8个18B20的读写,还增加了一片74HC4051,一点也不划算。单片机读取8个18B20温度的正确编程思路只有两个,一个是用8个I/O口连接8个18B20,编程思路是同时对8个18B20做初始化和跳过ROM指令的操作,然后把8个18B20的温度读出来,另一个是8个18B20的8个单总线接单片机的一个I/O口,用匹配ROM的方法把每一个18B20的温度读出来,无论是8个I/O口接8个18B20还是8个18B20的8个单总线接单片机的一个I/O口,都可以用细化到步的编程方法,提高单片机的CPU应用率,顶多是读取温度的时间慢一点而已(最多慢零点零几秒到零点几秒),温度是一个渐变的过程,读取温度的时间慢一点对绝大多数的温度控制毫无影响。个人意见,仅供参考。

网友A:
太感谢了,DIY小玩意就做关于这个的方向,只不过是需要将读取的八路温度数据传输到labview上位机进行检测,作者是否对labview上位机有研究?

网友D(2022-04-06):
引用 网友E:
对~
但IO口的读写不能直接P00 = 1 或 if(P00)
要参考arduino的写法
#include "reg52.h"

void digitalWrite(char PinNum, bit Command){
        if(Command){
                P1 |= 0x01 << PinNum;
        }else{
                P1 &= ~(0x01 << PinNum);
        }
}

bit digitalRead(char PinNum){
        if(P1 & (0x01<<PinNum))
                return 1;
        else
                return 0;
}

//单总线延时函数
void Delay_OneWire(unsigned int t){
  while(t--);
}

//通过单总线向DS18B20写一个字节
void Write_DS18B20(unsigned char N,unsigned char dat){
  unsigned char i;
  for(i=0;i<8;i++){
    digitalWrite(N,0);
    digitalWrite(N,dat&0x01);
    Delay_OneWire(5);
    digitalWrite(N,1);
    dat >>= 1;
  }
  Delay_OneWire(5);
}

//从DS18B20读取一个字节
unsigned char Read_DS18B20(unsigned char N){
  unsigned char i;
  unsigned char dat;

  for(i=0;i<8;i++){
    digitalWrite(N,0);
    dat >>= 1;
    digitalWrite(N,1);
    if(digitalRead(N)){
      dat |= 0x80;
    }
    Delay_OneWire(5);
  }
  return dat;
}

//DS18B20设备初始化
bit init_ds18b20(unsigned char N){
  bit initflag = 0;

  digitalWrite(N,1);
  Delay_OneWire(12);
  digitalWrite(N,0);
  Delay_OneWire(80);
  digitalWrite(N,1);
  Delay_OneWire(10);
  initflag = digitalRead(N);
  Delay_OneWire(5);

  return initflag;
}

unsigned int rd_temperature(unsigned char N){
  unsigned char low, high;

  init_ds18b20(N);                               // 初始化
  Write_DS18B20(N,0xCC);                          // 跳过ROM
  Write_DS18B20(N,0x44);                          // 启动温度转换

  init_ds18b20(N);
  Write_DS18B20(N,0xCC);
  Write_DS18B20(N,0xBE);                          // 读取寄存器
  low = Read_DS18B20(N);                         // 低字节
  high = Read_DS18B20(N);                        // 高字节

  return (high<<8)+low;
}

就这个代码,rd_temperature函数读数据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对~
但IO口的读写不能直接P00 = 1 或 if(P00)
要参考arduino的写法

哦,就是把所有的P0^n=i;换成digitalWrite(n,i)。P0^n换成digitalRead(n),是吗?
我这样做了,可是出错了呀,数据读不出来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对~
但IO口的读写不能直接P00 = 1 或 if(P00)
要参考arduino的写法

这两个函数什么意思啊,能吧根据参数选择IO口写具体点吗,单片机,求求大佬解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对~
但IO口的读写不能直接P00 = 1 或 if(P00)
要参考arduino的写法

原来如此,学到了学到了。

网友E(2022-01-20):
引用 楼主:
按你所说,用8个IO口接8个18B20,温度读取函数设置通道选择参数(IO口不能作为参数输入),那在函数中如何 ...

对~
但IO口的读写不能直接P00 = 1 或 if(P00)
要参考arduino的写法
void digitalWrite(char PinNum, bit Command){
        if(Command){
                P0 |= 0x01 << PinNum;
        }else{
                P0 &= ~(0x01 << PinNum);
        }
}
bit digitalRead(char PinNum){
        if(P0 & (0x01<<PinNum))
                return 1;
        else
                return 0;
}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是程序多,是那个程序要改成多端口的,你是从网上抄来的吧!网上那个只能用一个端口,你要是只改函数名, ...

按你所说,用8个IO口接8个18B20,温度读取函数设置通道选择参数(IO口不能作为参数输入),那在函数中如何根据输入的通道切换操作的IO口?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是程序多,是那个程序要改成多端口的,你是从网上抄来的吧!网上那个只能用一个端口,你要是只改函数名, ...

程序原创的!!io作为函数参数,就不可能实现,我也想过这样。现在单总线ROM方式已经搞出来了。

网友F(2021-12-13):
不是程序多,是那个程序要改成多端口的,你是从网上抄来的吧!网上那个只能用一个端口,你要是只改函数名,就想用肯定多了,你要将程序的函数都改成有参数的,调用时通过参数确定用那个端口,这样可以减少代码量

网友F:
引用 楼主:
发现被人拿到咸鱼卖了,30元一个

这都有人买呀

网友G(2021-11-03):
可以直接把八路都接到一根引脚的,然后用ID的方式去读不同芯片的温度

楼主:
发现被人拿到咸鱼卖了,30元一个

网友H:
采用74HC4051思路方法不错。学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