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可以并联吗,用一个限流电阻。

楼主(2021-10-16):
单片机IO低电平,LED点亮,每次只点亮一个LED,电路可以这样设计吗

网友A:
每次只点亮一个LED的话,可以这样设计,在以前的单片机产品中见过这类实物。

网友B:
可以,但你的挑选,管压降越接近越好。

网友C:
可以,只要电阻功率足够。一般的是分开的

网友D:
每次只点亮一个LED,这样设计没有问题。

网友E:
每次只点亮一个LED,电路可以这样设计。

网友F:
更正一点,这个不是并联

网友G:
LED亮度差别大,很难看的,电阻不能省

网友H:
这样设计的结果是:第一个LED点亮后如果再点亮第二个LED,那么第一个LED的亮度会降低,在视觉上感觉效果不是很好,每个LED单独配上限流电阻是最佳选择。

网友I:
LED点亮,每次只点亮一个LED,电路这样设计,是可以的,,如果每次点亮不止一个,会有影响

网友J:
可以这样设计,注意每次切换的时候先关led再开led。这样要安全,不会电流过大。

网友K:
完全可以,一直在用。

网友L:
可以,我之前也这样设计过,可以用

网友M:
Vforward接近的可以并,串限流电阻,单颗灯15-20mA电流问题不大。

网友N:
这是共用一个限流电阻,多LED开启的话,会分流导致平均亮度降低。保证只有一个led亮的话就没问题。

网友O:
只要输出电压在每个二极管一样就行

网友P:
可以吧,电流会不会不够

网友Q:
引用 网友J:
可以这样设计,注意每次切换的时候先关led再开led。这样要安全,不会电流过大。

你说先关再开是不错,但跟电流没多少关系吧!能说说原理

网友R(2025-11-15):
引用 网友Q:
你说先关再开是不错,但跟电流没多少关系吧!能说说原理

不先关掉第一个就开第二个,因为分流的原因,会导致电流不够,当然,对芯片来说并没有什么问题,只是在两个LED同时开的那个时间段亮度会降低。

网友S:
一次只点亮一个灯是行的,也就不叫并联了

网友T:
当然可以,我还尝试同时点亮了3个,亮度会降低,50个板子,只有一个板子出现几十个小时后两个灯不亮了,换了就好了。但是拆下来的灯单独亮也是好的。很奇怪吧。压降居然会变
实用中也可以多个点亮,分时驱动就行了,就是像动态数码管那样,有几个灯就分几个时段。每个时段点亮各自的灯,就不会出现亮度不均匀问题了。当然电阻适当减小。并且浪费一些代码。

网友U:
如图3个LED不能认为是并联,因为LED负极只有一个是低电位。每次只有一个LED点亮。电阻只是限流。

网友V:
同时点亮几个都可以,只要搞一个定时器扫描起来8个10个二极管都不是问题,参考数码管扫描方法即可。

网友W:
一个电阻不到一分钱,该放的还是放上吧

网友X:
想省钱直接连接  IO口输出PWM用占空比来控制电流电压

网友Y:
可以的,没问题

网友Z:
每个LED难以保证压降完全一致,导致各个LED电流会有差别!最好还是各自单独限流电阻!

网友AA:
这不叫并联,你能忍灯亮度变化就可以用。

网友AB:
可以这样设计,但是实际工作设计中,每一个都要加电阻的,甚至两个。

网友AC:
每次只点亮一个LED的话,一点问题都没有!

网友AD:
没问题,可以用。
同时点亮几个时要用分时以保证亮度均衡。

网友AE:
这种设计不会造成任何问题,因为任何时候都只有一个LED灯亮着。

网友AF:
不做产品 或买好的数码管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