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8A8K64D4液晶彩屏 直接DMA控制

楼主:
新品STC8A8K64D4-45I-LQFP64手册 2021/10/08更新, 45MHz,DMA, 完美 12-BIT ADC
48/44/64pin
https://www.stcmcudata.com/STC8F-DATASHEET/STC8A8K64D4.PDF

网友A(2021-10-17):
请问最大一次传输256字节的数据吞吐量有实用意义吗?够显示一个16点阵中文字符吗?还必须通过XRAM做数据中转,所有设定和控制寄存器也都在XRAM地址,自己随便写个程序就比这个DMA速度快了。当然这个DMA用来做ADC扫描或者串口收发还是很香的,但做TFT显示就显得很鸡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