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控制MOS管

楼主(2021-10-16):
单片机用STC8G系列的,供电电压在1.9-5.4V之间。该怎么驱动VGS10V的mos管,用自举电路好还是升压模块那种升压电路好?还是别的?
还有这1.9V的电压下,输出也是1.9V,算高电平吗,高电平不是2.4V以上吗。

网友A:
mos管自行上拉到mos管需要的高电平, 单片机开漏模式,驱动MOS管(记得加限流电阻),即单片机只管给低电平,高电平让mos管那边的上拉电阻自行负责。

网友B:
1、学习太死板,逻辑上的电平高低是为了划分1、0。所以它是相对的。认为2.4V以上是高,太狭隘了!
例如:在一个1.8V的系统中,CPU电源电压是1.8V,哪里会有2.4V的电压,岂不是全部低电平了,如果定义2.4V为高电平还有何意义。记住:不同的系统对于高低电平的定义是不同的。
2、你的系统供电电压在1.9-5.4V之间,如果开通MOS管需要10V,你是无法驱动MOS的,所以必须给出一个高于10V的电源。用单片机驱动一个NPN的三极管,再用三极管驱动MOS。驱动三极管大于0.7V即可,单片机能办到。三极管加10v以上的电压,它驱动MOS就成了。

网友C:
VGS10V的MOS管,这只是手册中的测试电压,实际使用还要看VGS阈值电压和极限电压。低电压驱动的MOS管很多。

网友D:
可以考虑使用低GS驱动的MOS管,如3400系列,2300系列或者复合管

网友E:
有些mos需要驱动栅极电压较高,10v,高于单片机的5V vdd,需要用三级管扩展电压来驱动MOS管。

网友F:
楼主是要低端驱动还是高端驱动?低端的话三极管,光耦就可以了。高端驱动的话,必须要自举电容。现在也有自带电荷泵的nmos就不需要自举电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mos管自行上拉到mos管需要的高电平, 单片机开漏模式,驱动MOS管(记得加限流电阻),即单片机只管给低电平, ...

是用Pmos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是要低端驱动还是高端驱动?低端的话三极管,光耦就可以了。高端驱动的话,必须要自举电容。现在也有自 ...

啥是低端驱动和高端驱动。我是想驱动VGS10V的NMOS,大电流的。自举电路跟升压电路有哪个驱动比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是要低端驱动还是高端驱动?低端的话三极管,光耦就可以了。高端驱动的话,必须要自举电容。现在也有自 ...

我看有个帖子,用升压模块升压,再用单片机控制光耦TLP250来控制MOS的开关

网友F:
mos管接电源正极的话,需要自举电容。mos管接地,不需要电容

网友G:
需要一个升压电路,用三极管做推挽电路进行驱动

网友H:
驱动一个 NPN 晶体管,然后以更高的电压进一步驱动 mosf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