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STM32F103单片机的废弃SPI_19264屏+DS3231万年历时钟程序

楼主:
废物利用,u坏了,于是拆解,把上面的屏幕拆出(spi的LCD19264点阵屏)来配合DS3231芯片制作一个万年历玩玩
制作出来的实物图如下:

#include "led.h"
#include "exti.h"
#include "oled.h"
#include "i2c_soft.h"
#include "DS3231.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sys.h"
#include "bmp.h"

int main(void)
{
        //u8 k=0;//*t=0,p=2,

        delay_init();                        //延时函数初始化
        LED_Init();                                //初始化与LED连接的硬件接口
        I2C_GPIO_Config();
        EXTI_KEY_Config();
        DS3231_Init();
        //Set_DS3231_Time(20,12,29,8,52,00,2);//第一次初始化DS3231使用
        OLED_Init();
        OLED_Clear();
        LED1_ON;                                //LED1 ON

        while(1)
        {
                Get_DS3231_Time();
                //if(k!=calendar.sec)
                {
                        //k=calendar.sec;
                        //显示日期
                        OLED_ShowString(0,0,"20",16); //固定显示年的千位和百位字符
                        OLED_ShowChar(17,0,calendar.w_year/10+48,16);
                        OLED_ShowChar(26,0,calendar.w_year%10+48,16);
                        OLED_ShowCHinese(35,0,0);//在2列6行显示”年“
                        OLED_ShowChar(52,0,calendar.w_month/10+48,16);
                        OLED_ShowChar(60,0,calendar.w_month%10+48,16);
                        OLED_ShowCHinese(70,0,1);//在2列6行显示”月“
                        OLED_ShowChar(86,0,calendar.w_date/10+48,16);
                        OLED_ShowChar(94,0,calendar.w_date%10+48,16);
                        OLED_ShowCHinese(103,0,14);//在2列6行显示”日“
                        //显示时间
                        OLED_Show16X32(0,2,calendar.hour/10);
                        OLED_Show16X32(16,2,calendar.hour%10);
                        OLED_Show16X32(32,2,10);
                        OLED_Show16X32(48,2,calendar.min/10);
                        OLED_Show16X32(64,2,calendar.min%10);
                        OLED_Show16X32(80,2,10);
                        OLED_Show16X32(96,2,calendar.sec/10);
                        OLED_Show16X32(112,2,calendar.sec%10);

                        //显示星期
                        OLED_ShowCHinese(144,0,6);//144列0行显示”星“
                        OLED_ShowCHinese(160,0,7);//160列0行显示”期“
                        //OLED_ShowCHinese(160,0,2);//在2列0行显示”周“
                        OLED_ShowCHinese(176,0,calendar.week+7); //176列0行显示”星期数“
                        //显示温度数据
                        OLED_ShowChar(144,3,127,16);//温度计图标
                        OLED_ShowCHinese(160,3,4);//在160列3行显示”温“
                        OLED_ShowCHinese(176,3,5);//在176列3行显示”度“
                        OLED_ShowChar(144,6,calendar.temper_H/10+48,16);//显示温度十位
                        OLED_ShowChar(152,6,calendar.temper_H%10+48,16);//显示温度个位
                        OLED_ShowString(162,6,".",16);
                        OLED_ShowChar(168,6,calendar.temper_L/10+48,16);//显示小数
                        OLED_ShowCHinese(176,6,3);//温度C
                }
        }
}

所有代码51hei附件下载:

网友A(2022-05-30):
屏幕spi定义有没有?

网友B(2024-01-14):
不错!谢谢楼主分享,要是加上农历就更好了

网友C(2024-11-09):
这屏哪里有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