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5V输入输出24V的光耦?

楼主(2021-10-16):
目前是硬件实习,公司老大让我做一个用光耦5V输入24V输出带动一个电磁阀的电路,电磁阀功率是12.7W电压24V。我该选什么样的光耦型号?告诉我高电平晶体管道通,低电平晶体管断开。整个电路不需要程序。我该怎么搭建电路?

网友A:
光藕只是一只发光二极管,与一个光电三极管的组合品。与使用的电压不是强关联的。
输入只要能点亮发光二极管即可,而发光二极管的导通压降在1.4V左右,所以>1.4V的电源能办成。
输出受光电三极管的耐压限制,通常35V是没有问题的。你要学会查元件手册。

对于你提出的【电磁阀功率是12.7W电压24V】建议去淘一个,固态继电器。

网友B:
Vcc接24V,继电器接在5脚与4脚之间,注意加反向二极管吸收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C:
TPL701

请问这是什么呀

网友D:
有没有5V输入输出24V的光耦? 回答还没有看到
不过,一个光耦+一个达林顿管就可实现

网友E:
七楼电路完全满足你的要求,只是电磁阀上需要并联一个二极管。

网友F:
楼主要认真学习电路原理,光耦的主要作用是隔离,输出能力有限,直接输出24V带动12.7W的电磁阀是不可能的,要加驱动电路。

所以你的思路就有问题:应该考虑如何设计一个驱动电路,通过光耦控制驱动电路来带动电磁阀,而不是找个能输出24V的光耦。

网友B:
光电耦合器,MOS管输出型的光耦。

网友B:
楼主的理解能力不强,TPL701的内部结构图已经贴出,逻辑图也贴出,应该可以明白了吧。怎么使用一般不需要再多说了。不过,要注意光耦初级在5V条件下的限流电阻。串联一只300-510欧姆的电阻是必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要认真学习电路原理,光耦的主要作用是隔离,输出能力有限,直接输出24V带动12.7W的电磁阀是不可能的, ...

电路原理是不是模拟电路和数字电路这两本书啊

网友G:
你要的是变压器

网友H:
推荐TLP127 ,满足你的要求。

网友I:
电磁阀本身就有隔离功能,完全没有必要使用光耦,直接驱动电磁阀线圈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H:
推荐TLP127 ,满足你的要求。

el357n(c)(ta)-g可不可以

网友A:
因为,光藕上的三极管不能承受电磁阀所需的电流。

网友B:
引用 网友H:
推荐TLP127 ,满足你的要求。

TLP127的电流只有150ma,楼主要求驱动24V12.7W的电磁阀,驱动电流大于500ma,显然,TLP127的驱动电流不足。需要扩流,如果需要扩流,不如使用521,817之类的性价比要高一些。

网友B:
引用 楼主:
el357n(c)(ta)-g可不可以

你得学会自己查找资料,EL357的Ic只有50ma!而你需要的驱动电流520ma!你说能不能满足要求?

网友J:
你的本意是不是想弄个光控电路?

网友K:
做一个用光耦5V输入24V输出带动一个电磁阀的电路,电磁阀功率是12.7W电压24V。

你说的是控制电路,上面的已给出。你想要输出24V并带动电磁阀的电路,那就是升压电路。
总之,光耦是控制信号,可以控制升压电路的起停。
如果单纯要控制电磁阀,就没有必要用光耦,直接驱动电磁阀线圈就好。

网友L:
使用24V以上输出能力的光耦,输入输出隔离。 用5V驱动输入,输出接24V。

网友M:
您好。请问您回复中贴出的原理图中Tr2是否mos管类型有误?应为Pmos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M:
您好。请问您回复中贴出的原理图中Tr2是否mos管类型有误?应为Pmos呢?

这个还真不知道,截图网上的资料。不过,是什么类型的MOS管并不重要。只要能够满足使用要求就可以.不过,网上的资料都是NMOS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