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用电位器调节蜂鸣器,这个电路用2Ω电位器合适,但网上没有得卖

楼主(2021-10-16):
(图片)

网友A:
没听说过这样设计电路的,把并联改为串联还比较靠谱。

网友B:
第一:这个电路中的RV1上在浪费宝贵的驱动能量。
第二:买5个10欧的并联成2欧的。

网友C:
完全是闭门造车想当然设计电路。不论有源或无源蜂鸣器都不需要并联电阻。何况并联2欧的电阻后蜂鸣器基本不会响。

网友B:
比找电位器更重要的是:为什么要用电位器,你不太清楚。而且你的选择肯定的错的,至少是不妥的。

网友D:
这种电路很清奇,大致相当于灯光调光电路是并一个电阻的意思。

网友E:
干嘛并联电位器呢?况且2Ω电位器根本就没有,买个100Ω的电位器按照下图接即可解决问题

网友F:
用电位器控制LM386的增益大小,或者输入电平就可以啦,不要在输出端并或串了。

网友G:
如果实在买不到,可以联系厂家确认该阻值是否可以生产。

网友H:
用 50K 电位器来控制小功放 386 音量不是更好么

网友I:
为什么要用电位器调节,再说你你那蜂鸣器不应该和电位器串联吗

网友J:
100uf电容和蜂鸣器串联,这个不行吧

网友K:
9号开始有一个计划,21号了还纠结电位器呢。哈哈。
想调节音量电位器也不是接在喇叭的两端啊。大佬给你出了多少办法了,还纠结呢。
哈哈。

网友L:
你这种做法不可取!并联2欧姆电阻?蜂鸣器可能很难发声了!另外,要调节音量,386的输入信号入手或者调节386的1,8脚之间的阻容元件也可以。何必要用买不到的2欧姆电位器?

网友L:
你把R2改成100K电位器或者把R1改成1K电位器不就解决问题了吗?

网友L:
通过电位器调节386的输入信号强度比衰减386的输出信号要好一些。增大R2的值或者减小R1的值都可以降低386的输入信号。

网友L:
如果纠结一定要对输出信号进行分流,可以参考这个电路,利用470K电位器控制三极管的基极d电流从而控制三极管CE等效电阻的方法获得等效2欧姆电位器的效果。

网友M:
仿真+穷举法的产物?这个没法说了,不如设计一个档板调节遮挡蜂鸣器出声口了,这方法相对更靠谱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