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单片机IO口接一个2.6V的电压有什么作用?

楼主(2021-10-16):
请问如下图的电路,IO口接了2.6V的电压有什么作用?有人知道吗?

网友A:
2.6V 后面打了??  换句话说,只是根据分压推测2.6V左右,
至于接 P2.5 干什么用, 那你要看程序了, P2.5本身是CCP0, 看你24V感觉是电源,应该没CCP什么事。很多脑动大开的设计,光看电路图,还是局部的,你是猜不出干什么用的。

楼主:
会不会是检测是否有24V输入,如果电压不到24V不启动。但我就不知道IO口能不能通过低于2.6V来判断通断。

网友B:
检测24v状态

网友C:
可以检测 捕捉 24V, 做掉电 唤醒

网友A:
引用 楼主:
会不会是检测是否有24V输入,如果电压不到24V不启动。但我就不知道IO口能不能通过低于2.6V来判断通断。

如果P2.5 IO模式不为强推挽模式,那么可以通过读取 P2.5是 1 还是 0 来判断 24V有没有供电。但是……,有这个必要么?
你说判断供电到不到24V,我觉得是不太可能,毕竟STC15W408AS,是有ADC的,不接到P1.x 直接检测电压,接到P2.5 来判断高低电平? ……,我觉得这就不是脑洞的问题了,是%%了……

所以,这个比较诡异,没代码,没完整电路图,是猜不出要干啥的。

网友D:
请问如下图的电路,IO口接了2.6V的电压有什么作用?有人知道吗?

可以从PC817的参数来判断,
可能是判断24V电压波动的范围。

楼主(2022-03-25):
是否可能用来做24V掉电数据保存,电路有个24V转5V的电源模块。

网友E:
IO只分辨高电平还是低电平,你把规格书翻出来看他的VIH和VIL是多少,在哪个范围内就是什么电平,中间的话是不定态,厂家都不给你保证,谁能给你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