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TC11F02时钟程序

楼主(2021-10-16):
手里有一个用STC11F02单片机DIY的数字时钟,一次停电后,竟然数码管全部显示88:88,搜索得到答案,单片机程序清零了。
想找到这个程序,写进去。
哪位师傅给出个点子解决一下。

网友A:
你是怎么得到  “程序清零” 这个答案的? 能给你这个答案的,给你找到这个程序写进去的概率,要比这里高的多。

网友B:
停电不会导致单片机程序清除,数字时钟程序本坛多得去了,一搜一大把。

网友C:
把原理图贴上来或许有大神闲得发慌帮你重写一个程序
但连原理图都没有就。。。

网友D:
停电是不会导致程序清零的,程序写在ROM区,掉电不会丢失

楼主:
谢谢各位,就上电路图。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原理图贴上来或许有大神闲得发慌帮你重写一个程序
但连原理图都没有就。。。

这就是电路图

网友A:
从电路图看, 如果显示4个8.  那么,所有的IO都是输出低电平。
而,“程序清零” 我们假定这种情况存在的话,应该所有IO输出都是高电平,即数码管不亮。

所以,你的这个单片机时钟绝对不是“程序清零”。最大的可能是哪里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怎么得到  “程序清零” 这个答案的? 能给你这个答案的,给你找到这个程序写进去的概率,要比这里高的 ...

我有两块一模一样的模块,把单片机调换一下,怀疑单片机有问题的那个模块就显示8888,并且:也不跳动。好的那个单片机放在哪个模块也正常,坏的那个单片机,放在哪个模块上也不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电路图看, 如果显示4个8.  那么,所有的IO都是输出低电平。
而,“程序清零” 我们假定这种情况存在的 ...

为什么把好的单片机插好这块板子,就正常?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为什么把好的单片机插好这块板子,就正常?

其实很简单, 你既然买的是套件,让卖家给你程序再烧一遍不就好了?

STC系列,属于串口编程,你也可以把这个有问题的单片机连接串口检测芯片,看看自检能不能通过。不就好了?只要自检可以通过,那么说明问题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很简单, 你既然买的是套件,让卖家给你程序再烧一遍不就好了?

STC系列,属于串口编程,你也可以 ...

谢谢!没有你说的串口检测芯片。

楼主:
可不可以把好的单片机里面的程序导出来,然后写进这个坏的单片机里?如果可以,用什么设备呢?手里有个16脚的编程器和一个51单片机的学习开发板。请晚师傅们给个建议。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没有你说的串口检测芯片。

STC-ISP 的 左下角,检测MCU选项,可以检查芯片的好坏。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可不可以把好的单片机里面的程序导出来,然后写进这个坏的单片机里?如果可以,用什么设备呢?手里有个16脚 ...

这个是不可能的,至少,比你跟卖家要程序难度要高。

最后,看你的电路,你这个时钟完全就是片内定时器计时,4x8IO驱动,双按键低电平控制,那么,程序应该也是没什么复杂的,论坛里随便找个时钟程序改吧改吧,就能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STC-ISP 的 左下角,检测MCU选项,可以检查芯片的好坏。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不可能的,至少,比你跟卖家要程序难度要高。

最后,看你的电路,你这个时钟完全就是片内定时器 ...

谢谢!专家也没有程序,已经问过,专家光管卖,不懂技术。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有两块一模一样的模块,把单片机调换一下,怀疑单片机有问题的那个模块就显示8888,并且:也不跳动。好 ...

用此替换法基本确定单片机挂掉了。不是重新烧程序的事。

楼主:
引用 楼主:
谢谢!专家也没有程序,已经问过,专家光管卖,不懂技术。

上面写错了,应该是卖家,写成了专家。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此替换法基本确定单片机挂掉了。不是重新烧程序的事。

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上面写错了,应该是卖家,写成了专家。

反正,死马当活马, 按我说的检测一下芯片,如果检测不到,大概率挂了,能检测到的话,说明还有可能发挥点余热。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反正,死马当活马, 按我说的检测一下芯片,如果检测不到,大概率挂了,能检测到的话,说明还有可能发挥 ...

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