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把方波变为高压双极性方波?

楼主(2021-10-16):
假设我已经有一个1MHz,3.3V由单片机产生的方波, 100V的高压与-100V的低压。然后我想用这个方波控制两个MOS管交替导通使方波变成+100V -100V的双极性方波,想问一下应该如何进行连接?

网友A:
可以使用H桥控制,具体要看方波接什么负载。

楼主:
负载是要接超声探头的,电流应该是毫安级很小

网友B:
驱动超声探头如果功率不大的话,可以考虑用三极管推动变压器进行升压。

楼主:
十分感谢,我明天好好看看这点路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想了下这样好像不太行,超声探头一端连接的屏蔽层是必须接地的,另一端来承受100和-100的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