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焊机焊笔触发电路共地会有被大电流击穿的风险吗?

楼主(2021-10-16):
用817光耦反馈焊笔接触信号,但817跟单片机还是共地,会有被大电流击穿的风险吗?有风险的话应该增加什么元件来改善。

网友A:
为什么非要共地呢?使用光耦的目的就是要隔离,所以不能共地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非要共地呢?使用光耦的目的就是要隔离,所以不能共地

就一个电源供电啊。在2脚加个1R的电阻能行吗

网友B:
这个电路有问题,不知道楼主用它的思路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电路有问题,不知道楼主用它的思路是什么?

按键开关模拟点焊笔同时接触焊片,这样817的12导通,34也导通,单片机连接脚被拉低,外部中断触发,输出脉冲到q13从而进行点焊操作

网友C:
改成不共地!增加一只光耦驱动Q13,U2的2脚和Q13的S极改到点焊电源的接地点

网友D:
共在一起是不合理的。

网友E:
光耦的输入端和输出端不能在同一点共享公共地。 两侧的接地必须分开。

网友C:
单片机工作电流不大,可以考虑另外设置一个电源独立供电或者利用隔离DC-DC为单片机供电,这样要可靠的多。现在的隔离电源模块价格完全可以接受。何必冒险?

网友F(2022-10-31):
引用 网友C:
改成不共地!增加一只光耦驱动Q13,U2的2脚和Q13的S极改到点焊电源的接地点

估计他的供电就是电容的供电,所以根本不能不共地啊。除非用隔离dcdc 或者另外的供电电源

网友G:
点焊的电流实在是太巨大了,共地理论上没问题,现实实践起来难度非常大,首先你要把大电流通道和小电流检测电路尽量隔开,虽然是共地,但是大电流通道在0或满电流的情况下,不能影响小电流通道的地线。

网友H:
共地没问题,但是要用升一个二极管+超大容量电容为单片机供电,防止点焊瞬间拉低电压单片机驱动电压,一旦驱动电压低必然烧管

网友I(2023-03-25):
引用 楼主:
按键开关模拟点焊笔同时接触焊片,这样817的12导通,34也导通,单片机连接脚被拉低,外部中断触发,输出 ...

可以。现在的自触发电路就是这样的。其实也不必用光耦,直接用一只NPN三极管即可。三极管的基极接一只几K的电阻(即图中的R3,1欧姆是肯定不行的)到COM的D极,再增加一个几十K的下拉电阻到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