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佬帮忙看一下为啥数码管不显示?

楼主(2021-10-17):
如题,请高手看一下

网友A:
https://blog.csdn.net/xianfajushi 到我博客看有众多数码管例子

网友B:
程序没啥大问题啊,是一点不显示,还是显示乱码? 应该是电路问题了。

网友C:
可能是数码管本身的问题,或者电路没有链接好

网友D:
        dula=0;
        P0=tabledu[num];
       //插入延时!
        dula=1;

没有延时你看不到亮的。除非单步执行。

楼主:
查出原因了,谢谢各位大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