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1602显示字符串问题

楼主(2021-10-17):
#include <reg51.h>
#include <intrins.h>              //包含_nop_()空函数的头文件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out P0
sbit RS=P1^0;                                          //位变量
sbit RW=P1^1;                                          //位变量
sbit E=P1^2;                                          //位变量
sbit DQ=P1^5;                                          //位变量
sbit I2C_SCL=P1^6;                                  //位变量
sbit I2C_SDA=P1^7;                //I2C通信的两个引脚
sbit  S3=P3^5;                    //加//按键
sbit  S2=P3^6;                    //减
sbit  S1=P3^7;                    //保存
void delay(uint);                                  //延时函数(1ms)
void delay5(uchar);                                  //延时函数(5us)
void lcd_initial(void);                          //LCD初始化函数
void init_ds18b20(void);              //DS18B20初始化函数
void check_busy(void);                  //检查忙标志位函数
void write_command(uchar com);          //写命令函数
void write_data(uchar dat);                  //写显示数据函数
uchar readbyte(void);                          //读取1B数据
void writebyte(uchar);                          //写入1B函数
uchar retemp(void);                              //读温度函数
void string(uchar ad,uchar *s);          //逐个输出显示字符串函数
void stringAll(uchar ad,uchar *s);//整屏输出显示字符串函数
void getHtemp(uchar str[]);              //获得最高温度的字符串形式
void getLtemp(uchar str[]);              //获得最低温度的字符串形式
void getTtemp(uchar str[]);              //获得当前温度的字符串形式
void  delayms(uint t);            //延时函数
void  keyscan();                  //按键扫描函数
void  save_data();                //保存数据的函数
void  load_data();                //读取数据的函数
uchar code seg[]={0x30,0x31,0x32,0x33,0x34,0x35,0x36,0x37,0x38,0x39,0xdf,0x43,0x20,0x2d}; //(0-9,'°','C',' '(空格),'-')ASCII码值
uint flag=0;
uchar maxtemp=40;                                  //初始化最高温度
uchar mintemp=30;                 //初始化最低温度

//主函数
void main()
{
        uchar Htempstr[4];
        uchar Ltempstr[4];
        uchar Ttempstr[4];
        uchar i=16;
        uchar *gear="0";
        uchar tempsign[2];
        tempsign[0]=seg[10];
        tempsign[1]=seg[11];
        lcd_initial();
        load_data();                  //读取保存在EEPROM中的数据
        string(0x80,"welcome to AAUCS");
        string(0xc5,"NO.35");
        delay(500);
        while(i){
                write_command(0x1c);      //实际电路板上需设置为0x18
                i--;
                delay(200);
        }
        lcd_initial();
        while(1){
                keyscan();
                getHtemp(Htempstr);
                getLtemp(Ltempstr);
                getTtemp(Ttempstr);
                //stringAll(0x80,"H:");
                stringAll(0x82,Htempstr);
                //stringAll(0x86,tempsign);
                //stringAll(0x88,"L:");
                //stringAll(0x8a,Ltempstr);
                //stringAll(0x8e,tempsign);
                //stringAll(0xc0,"T:");
                //stringAll(0xc2,Ttempstr);
                //stringAll(0xc6,tempsign);
                //stringAll(0xca,"FAN:");
                //stringAll(0xce,gear);
                delay(100);
        }
}

//获得最高温度的字符串形式
void getHtemp(uchar htempstr[4]){
        uchar a,b,c;
        if(maxtemp>=0)
        {
                a=seg[maxtemp/100];
                b=seg[(maxtemp/10)%10];
                c=seg[maxtemp%10];
                htempstr[0]=seg[12];
        }
        else
        {
                maxtemp=~maxtemp+1;
                a=seg[maxtemp/100];
                b=seg[(maxtemp/10)%10];
                c=seg[maxtemp%10];
                htempstr[0]=seg[13];
        }
        htempstr[1]=a;
        htempstr[2]=b;
        htempstr[3]=c;
}

//获得最低温度的字符串形式
void getLtemp(uchar ltempstr[4]){
        uchar a,b,c;
        if(mintemp>=0)
        {
                a=seg[mintemp/100];
                b=seg[(mintemp/10)%10];
                c=seg[mintemp%10];
                ltempstr[0]=seg[12];
        }
        else
        {
                mintemp=~mintemp+1;
                a=seg[mintemp/100];
                b=seg[(mintemp/10)%10];
                c=seg[mintemp%10];
                ltempstr[0]=seg[13];
        }
        ltempstr[1]=a;
        ltempstr[2]=b;
        ltempstr[3]=c;
}

//获得当前温度的字符串形式
void getTtemp(uchar str[4]){
        uchar temp,a,b,c;
        temp=retemp();
        a=seg[temp/100];
        b=seg[(temp/10)%10];
        c=seg[temp%10];
        if(flag==0)
        {
                str[0]=seg[12];
        }
        else
        {
                str[0]=seg[13];
        }
        str[1]=a;
        str[2]=b;
        str[3]=c;
}

//整屏输出显示字符串函数
void stringAll(uchar ad,uchar *s)
{
   write_command(ad);
   while(*s>0)
   {
          write_data(*s++);
   }
}

网友A:
看来问题是语文一直不及格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