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12系列单片机语音电子秤PCB工程文件 无代码

楼主(2021-10-17):
自己做出来的电子秤
模块包含HX711,LCD1602,最大称重200kg,支持语音播报(语音播报模块是BY8301-自带功放)

部分单片机代码如下:
#include "main.h"
#include "LCD1602.h"
#include "HX711.h"
#include "BY8301.h"
#include "uart.h"

//定义变量
unsigned char KEY_NUM = 0;   //用来存放按键按下的键值
unsigned long HX711_Buffer = 0;  //用来存放HX711读取出来的数据
unsigned long Weight_Maopi = 0; //用来存放毛皮数据
long Weight_Shiwu = 0;          //用来存放实物重量
long Weight_Shiwu_ADD = 0;          //用来存放实物重量
long Max_Value = 0;             //用来存放设置最大值
unsigned char maxValueTable[6];
unsigned char state = 0;    //用来存放设置状态
unsigned char Blink_Speed = 0;
#define Blink_Speed_Max 6          //该值可以改变设置指针闪烁频率

//校准参数
//因为不同的传感器特性曲线不是很一致,因此,每一个传感器需要矫正这里这个参数才能使测量值很准确。
//当发现测试出来的重量偏大时,增加该数值。
//如果测试出来的重量偏小时,减小改数值。
//该值可以为小数
#define GapValue 18.5

//报警值,单位是g
#define AlarmValue 200000
#define filter_num 10
float recursive_average_filter(float filter_object)
{
    float sum = 0;
    float temp = 0;
    char i;
    static float filter_buf[filter_num + 1];
    filter_buf[filter_num] = filter_object;
    for(i = 0; i < filter_num; i++){
        filter_buf[i] = filter_buf[i + 1]; // ??????,????
        sum += filter_buf[i];
    }
    temp = ((float)sum / filter_num);
    return temp;
}
//****************************************************
//主函数
//****************************************************
void main()
{
    KEY1=1;
    KEY2=1;
    KEY3=1;
    KEY4=1;
  Buzzer_Di();

    Init_LCD1602();                        //初始化LCD1602

    LCD1602_write_com(0x80);            //设置LCD1602指针
    LCD1602_write_word("Welcome to use!");

    Get_Maopi();
    Get_Maopi();
    Delay_ms(2000);         //延时2s
    Get_Maopi();
    Get_Maopi();                //称毛皮重量    //多次测量有利于HX711稳定
    LCD1602_write_com(0x01);    //清屏

        uart_int_init();
        BY8301_MP3(Weight_Shiwu);

    while(1)
    {

        Scan_Key();
    Get_Weight();
    Weight_Shiwu=recursive_average_filter(Weight_Shiwu);
        //显示当前重量
        LCD1602_write_com(0x80);
    LCD1602_write_word("Weight=");
    LCD1602_write_data(Weight_Shiwu/100000 + 0x30);
    LCD1602_write_data(Weight_Shiwu%100000/10000 + 0x30);
        LCD1602_write_data(Weight_Shiwu%10000/1000 + 0x30);
        LCD1602_write_data('.');
        LCD1602_write_data(Weight_Shiwu%1000/100 + 0x30);
         LCD1602_write_data(Weight_Shiwu%100/10 + 0x30);
        LCD1602_write_data(Weight_Shiwu%10 + 0x30);
        LCD1602_write_word("Kg");

        LCD1602_write_com(0x80+0x40);
    LCD1602_write_word("Total=");
    LCD1602_write_data(Weight_Shiwu_ADD/100000 + 0x30);
    LCD1602_write_data(Weight_Shiwu_ADD%100000/10000 + 0x30);
        LCD1602_write_data(Weight_Shiwu_ADD%10000/1000 + 0x30);
        LCD1602_write_data('.');
        LCD1602_write_data(Weight_Shiwu_ADD%1000/100 + 0x30);
         LCD1602_write_data(Weight_Shiwu_ADD%100/10 + 0x30);
        LCD1602_write_data(Weight_Shiwu_ADD%10 + 0x30);
        LCD1602_write_word("Kg");

    }
}

//****************************************************
//称重
//****************************************************
void Get_Weight()
{
    Weight_Shiwu = HX711_Read();
    Weight_Shiwu = Weight_Shiwu - Weight_Maopi;        //获取净重
    if(Weight_Shiwu >= 0)
    {
        Weight_Shiwu = (unsigned long)((float)Weight_Shiwu/GapValue);     //计算实物的实际重量
    }
    else
    {
        Weight_Shiwu = 0;
    }

}

//****************************************************
//获取毛皮重量
//****************************************************
void Get_Maopi()
{
    Weight_Maopi = HX711_Read();
}

//****************************************************
//MS延时函数(12M晶振下测试)
//****************************************************
void Delay_ms(unsigned int n)
{
    unsigned int  i,j;
    for(i=0;i<n;i++)
        for(j=0;j<123;j++);
}

//****************************************************
//蜂鸣器程序
//****************************************************
void Buzzer_Di()
{
    Buzzer = 0;
    Delay_ms(500);
    Buzzer = 1;
    Delay_ms(10);
}

//****************************************************
//按键扫描程序
//****************************************************
unsigned char Scan_Key()
{
    if( KEY1 == 0 )                        //按键扫描
    {
        Delay_ms(10);                    //延时去抖
        if( KEY1 == 0 )
        {
            Buzzer_Di();
            Weight_Shiwu_ADD+=Weight_Shiwu;
            while(KEY1 == 0);            //等待松手
            return 1;
        }
    }
    if( KEY2 == 0 )                        //按键扫描
    {
        Delay_ms(10);                    //延时去抖
        if( KEY2 == 0 )
        {
            Weight_Shiwu_ADD=0;
            Buzzer_Di();
            while(KEY2 == 0);            //等待松手
            return 2;
        }
    }
    if( KEY3 == 0 )                        //按键扫描
    {
        Delay_ms(10);                    //延时去抖
        if( KEY3 == 0 )
        {
            Buzzer_Di();
            Get_Maopi();
            while(KEY3 == 0);            //等待松手
            return 3;
        }
    }
    if( KEY4 == 0 )                        //按键扫描
    {
        Delay_ms(10);                    //延时去抖
        if( KEY4 == 0 )
        {
            Buzzer_Di();
            while(KEY4 == 0);            //等待松手
            return 4;
        }
    }
    return 0;
}

附件内只包含上图的PCB文件:
为防止有人直接复制粘贴.代码暂不分享,请自行编写

网友A(2022-04-25):
想看看语音部分怎么操作

楼主(2022-10-16):
引用 网友A:
想看看语音部分怎么操作

常用的串口驱动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