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stm32的智能手环 原理图PCB与代码资料分享

楼主(2021-10-17):
已开源,代码详细见附录
Altium Designer画的原理图和PCB图如下:(51hei附件中可下载工程文件)

int main(void)
{
  /* USER CODE BEGIN 1 */
//    float pitch,roll,yaw;         //欧拉角

    unsigned char switch_value; //获取到的按键值
//    unsigned long    STEPS = 0;

  /* USER CODE END 1 */

  /* MCU Configuration--------------------------------------------------------*/

  /* Reset of all peripherals, Initializes the Flash interface and the Systick. */
  HAL_Init();

  /* USER CODE BEGIN Init */

  /* USER CODE END Init */

  /* Configure the system clock */
  SystemClock_Config();

  /* USER CODE BEGIN SysInit */

  /* USER CODE END SysInit */

  /* Initialize all configured peripherals */
  MX_GPIO_Init();
  MX_DMA_Init();
  MX_ADC1_Init();
  MX_I2C1_Init();
  MX_SPI1_Init();
  MX_TIM2_Init();
  MX_TIM4_Init();
  MX_USART1_UART_Init();
  MX_RTC_Init();
  MX_I2C2_Init();
  /* USER CODE BEGIN 2 */

    /*调节蜂鸣器*/
    HAL_TIM_PWM_Start(&htim4, TIM_CHANNEL_4); //开启定时器PWM通道 定时器2 通道3
    __HAL_TIM_SET_COMPARE(&htim4, TIM_CHANNEL_4, 0); //设置PWM的占空比,这里初始化占空比为0
    printf("初始化蜂鸣器\r\n");

    /*调节屏幕背光*/
    HAL_TIM_PWM_Start(&htim2, TIM_CHANNEL_4); //开启定时器PWM通道 定时器2 通道3
    __HAL_TIM_SET_COMPARE(&htim2, TIM_CHANNEL_4, 70); //设置PWM的占空比,调节背光
    printf("调节背光\r\n");

    printf("初始化寄存器\r\n");
//    HAL_UART_Receive_IT(&huart1, (uint8_t *)&aRxBuffer, 1);    //打开串口接收中断

    /*主显示界面*/
    MENU_init();

    printf("初始化界面\r\n");

    MPU_Init();                    //初始化MPU6050
    while(mpu_dmp_init())//初始化DMP
    {
        printf("error\r\n");
        HAL_Delay(10);
    }

    printf("初始化陀螺仪\r\n");

    HAL_GPIO_WritePin(LED_GPIO_Port, LED_Pin, GPIO_PIN_SET); //更新LED灯的状态,开机后熄灭

    Screen_off_time = sTime.Seconds + 10; //设置自动熄灭屏幕的时间是20秒

    if(    Screen_off_time >    59    ) //如果设计的屏幕熄灭实践超过了一分钟就倒退回去
    {
        Screen_off_time = Screen_off_time -60; //得到正确的时间
    }

    usart_print_flag = 0;

  /* USER CODE END 2 */

  /* Infinite loop */
  /* USER CODE BEGIN WHILE */
    while (1)
  {
    /* USER CODE END WHILE */

    /* USER CODE BEGIN 3 */

        //传感器检测
        Get_Sensor_data();

        /*主界面显示部分*/
        MENU_main();

        /*根据按键方向按键按下来进入应用界面*/
        MENU_APP(switch_value);

        /*处理后台运行的程序*/
        Background_detection(switch_value);

        /*检测按键以及处理自动熄屏和唤醒屏幕*/
        switch_value = Get_Key_value(1);

        if(    switch_value == 2)
        {
            /*熄灭屏幕*/
            __HAL_TIM_SET_COMPARE(&htim2, TIM_CHANNEL_4, 0); //设置PWM的占空比,调节背光

            set_Screen_off_flag = 0; //代表已经熄灭了屏幕 熄灭屏幕的状态下不对按键等操作进行反应
        }

//        /*陀螺仪获取角度部分*/
//        if(    mpu_dmp_get_data(    &pitch,    &roll,    &yaw    )    ==    0    )
//        {
//            if(usart_print_flag)
//            {
//                printf("%.2f %.2f %.2f \r\n",pitch,roll,yaw);
//            }
//        }

//        if(usart_print_flag)
//        {
//            printf("温度:%.1f 湿度:%.1f 电量百分比:%d    按键值:%d  日期:%d:%d:%d   时间:%d:%d:%d \r\n",
//                                temperature,humidity,    Battery_voltage    ,
//                                switch_value,
//                                sDate.Year,    sDate.Month,    sDate.Date,
//                                sTime.Hours, sTime.Minutes, sTime.Seconds);
//        }

  }
  /* USER CODE END 3 */
}

所有资料51hei附件下载:

网友A:
元器件都是要贴片的吗,没有热风枪。。

网友A:
楼主666,有没有成品图呢,我也想搞搞

网友B(2021-12-01):
如果上个实物图就比较直观

网友C:
看看成品图 这样比较清楚

网友D:
代码编译起来报错

网友E(2022-09-13):
准备做一个试试  有什么不明白的 还望楼主不吝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