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单片机流水灯程序不知道为什么无法很好的显示?

楼主:
#

刚学51,按郭天祥的那本红书和那个配套的单片机做的,芯片是89C52RC
具体就是我刚学流水灯,然后自己写了一个程序,我想让一共六个数码管轮流显示0——9,a——f的功能,就是第一个显示1,第二个显示2,这样轮流下去,第六个管子显5,第一个显6,这样轮下去。

接下来是一些问题
① 不太明白为什么前面4个数码管总是一起变化,后两个数码管却可以单独变化,

②有时候数码管会显示错误,这里本应该显示8的,包括后面字符的显示也有很多有问题。有时候能显示0,有时候又不能了

#include<reg52.h>
#include<intrins.h>
sbit dula=P2^6;  //送段选数据的那个锁存端,对应U1锁存器(后面有图)
sbit wela=P2^7;   //送位选数据的锁存端,对应U2锁存器
unsigned char code table[]={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0X77,0X7c,0X39,0X5e,0X79,0X71};                                          unsigned char aa;            //  ↑这个是数码管的字母表,分别实现0—9,a--f的字符显示,下面的变量j与之对应。
void delayms(unsigned int xms);    //实现延迟

void main()
{
        unsigned int i=0,j=0;
while(1)
{
         aa=0XFE;            //每次for语句前重启aa地址
         for(i=0;i<6;i++)
         {
                 dula=1;
                 P0=table[j++];
                dula=0;
                 P0=0Xff;

                 wela=1;
                 P0=aa;     //共阴极接法,0的时候对应的数码管亮
                 wela=0;
                 aa=_crol_(aa,1);
                 delayms(1000);
         }
if(j>15)
         j=0;         //防j越界
}
}
void delayms(unsigned int xms)
{unsigned int p,q;
        for(p=xms;p>0;p--)
        for(q=110;q>0;q--);
}

前四个管子一起显示数字

前四个管子一起显示数字

后两个管子可以单独显示数字

后两个管子可以单独显示数字

本该是8的

本该是8的

书上的电路

书上的电路

网友A(2021-10-18):
天祥板子只有6位数码管,楼主初学单片机写这个程序有点难度。给你稍改一下基本可以满足设计目标。
#include<reg52.h>
#include<intrins.h>
sbit dula=P2^6;  //送段选数据的那个锁存端,对应U1锁存器(后面有图)
sbit wela=P2^7;   //送位选数据的锁存端,对应U2锁存器
unsigned char code table[]={//数码管字库
//         0    1    2    3    4    5    6    7    8    9    A    B    C    D    E    F
        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0x77,0x7C,0x39,0x5E,0x79,0x71,
//   H    J          K         L           N          o    P            U
   0x76,0x1E,0x70,0x38,0x37,0x5C,0x73,0x3E};
unsigned char aa;//  ↑这个是数码管的字母表,分别实现0—9,a--f的字符显示,虽然我实在不明白a 怎么显示。。。
void delayms(unsigned int xms);    //实现延迟

void main()
{
        unsigned int i=0,j=0;
        while(1)
        {
//                aa=0XFE;            //每次for语句前重启aa地址
//                for(i=0;i<16;i++)
//                {
                        dula=1;
                        P0=table[i];
                        dula=0;
//                        P0=0Xff;

                        aa=~(0x01<<i%6);
                        wela=1;
                        P0=aa;     //共阴极接法,0的时候对应的数码管亮
                        wela=0;
                        delayms(1000);
                        i=++i%24;
//                        aa=_crol_(aa,1);

//                }
//                if(j>15)
//                        j=0;         //防j越界
        }
}
void delayms(unsigned int xms)
{
        unsigned int p,q;
        for(p=xms;p>0;p--)
                for(q=110;q>0;q--);
}

网友B:
如果按每6个显示的话,数组个数是希望分3次显示还是分2次显示?分3次显示显然数组个数不足,不足的部分就要另外处理,第一次显示后切换下一次显示应该按6步进才对.

网友C:
给你推荐bilibili 金善愚老师的视频,我是跟他视频自学的。 先点亮一个,一个的程序理顺了,多个也跟一个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