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开发板不管我下载什么程序都没有反应?

楼主(2021-10-17):
本人小白一枚,最近这个学期开了单片机,学习了一些简单的编程(流水灯,数码管,矩阵按键这些),接着入了基础款单片机开发板,本想着课后钻研一下,但是发现这个板子不管我下载什么程序都没有反应,就是一直亮着原始的那几个灯。

一直显示正在检测单片机,有时候重启一下就可以成功下载,有时候又不行(真的很难理解为什么会这样子),非常打击我的信心。更为严重的问题就是,即使在我成功下载以后,他也无法使用,只能按照一开始的样子亮,其他操作毫无反应。请问各位大神这到底是板子的问题还是我的操作方法有误?拜托了

网友A:
我也小白,自学两个多月。但没用过开发板,因为现在Stc单片机都不需要其他元件,就一个芯片接四个脚就能下载运行。下载需要断电的,先断电按下载再上电。89c52我一开始不懂买了两个,一个就下两次就再也下载不进去了。

网友B:
程序写进去了,你还需要将杜邦线、短路帽连接正确才可以工作。

网友C:
你这个应该是要重新断电一下才能下载进去

楼主:
引用 网友B:
程序写进去了,你还需要将杜邦线、短路帽连接正确才可以工作。

杜邦线好像是送了的,不过具体要怎么连接麻烦大佬解答一下,我在课室用的学校的板子也没仔细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应该是要重新断电一下才能下载进去

有时断电后能下载成功,有时候又不能,我真的摸不着头脑。更难受的是下载成功后也没有反应,一直亮着原始的灯

网友D:
这有什么,我玩开发板的时候把芯片装反了,烧掉了一块c51,谁都是从不知道开始的

网友D:
检测单片机的,点了下载按钮后需要给单片机重新上电,一直卡住的话把程序发出来让大家看看

网友E(2021-12-13):
是要断电的

网友F:
先下载一个最简单的闪LED灯的程序,如果还是不跑程序,要查下单片机是不是好的,再查下单片机的脚位和这个开发板的IC插座脚位是不是一致的,还有时钟是不是跑得过高,导致不走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