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计一个简易单片机秒表,按键k1按下后,开始计时 如果再次按下开始按键,则暂停计时

楼主(2021-10-17):
目前K2没反应(没报错)

#include <REG52.H>

sbit k1 = P3 ^ 2; //开始按键k1

sbit k2 = P3 ^ 3; //暂停按键k2

/*全局变量及函数声明*/
unsigned char flag2=0;
unsigned char flag = 0;     //运行标记
unsigned char second;
unsigned char second2;
void delay1s();             //定时器计时1s的函数

void disp(unsigned char i); //数码管显示函数

void delay(unsigned int i); //粗略延时函数

unsigned char isStarted();  //判断是否开始按键按下函数

unsigned char isPaused();   //判断是否暂停按键按下函数
unsigned char isclear();
/*------声明结束-----------*/

void main()

{
unsigned char second2= 0;
    unsigned char second = 0; //秒计数变量

    disp(second);             //一开始显示"00"

    while (1)

    {

        while (!isStarted())

            ; //检测开始按键是否按下,按下则结束此处的循环等待,往下执行

        while (flag)

        {

            disp(second); //把秒数写入显示函数

            delay1s();    //调用1s函数

            second++;     //隔1s,秒数加1

            if (second == 100)

                second = 0; //当定时到100,则变成0
isclear();
            isPaused();     //调用暂停按键函数,检测暂停按键是否按下

        }

    }
while(flag2)

    disp(second2);            //一开始显示"00"
                  while (1)

    {

        while (!isStarted())

            ; //检测开始按键是否按下,按下则结束此处的循环等待,往下执行

        while (flag2)

        {
P1=0XC0;
                                        P2=0XC0;
            disp(second); //把秒数写入显示函数

            delay1s();    //调用1s函数

            second++;     //隔1s,秒数加1

            if (second == 100)

                second = 0; //当定时到100,则变成0
isclear();
            isPaused();     //调用暂停按键函数,检测暂停按键是否按下

        }

    }
}

//定时器计时1s的函数

void delay1s()

{

    unsigned char i;

    for (i = 0; i < 20; i++) //因为计数器每计50000次就耗时50ms,所以20次循环则为1s

    {

        //isPaused(); //调用暂停按键函数,检测暂停按键是否按下。优点:不用长按暂停键就可以停止计时;缺点:每次计时要检测耗费时间,影响定时准确性。

        /*1、设置定时器工作方式(只需要设置1次即可)*/

        TMOD = 0x10; //定时器T1设置为工作方式1,16位计数器

        /*2、给计数器赋初始值*/

        /*只要每次对计数器重新赋值,就按照下面设置的值在TR1启动后开始计数*/

        TH1 = (65536 - 50000) / 256; //把初始值写入计数器的高8位

        TL1 = (65536 - 50000) % 256; //把初始值写入计数器的低8位

        /*3、启动定时器*/

        TR1 = 1; //启动定时器T ReadyGo

        /*4、检测计数器是否溢出*/

        while (TF1 == 0)

            ; //当还没有溢出就等待,当溢出时TF1自动为1

        /*5、手动清除溢出标记*/

        TF1 = 0; //必须手动对溢出标记清零,以便开始下一次计数定时

    }

}

//数码管显示函数

void disp(unsigned char i)

{

    unsigned char code led[] = {0xc0, 0xf9, 0xa4, 0xb0, 0x99, 0x92, 0x82, 0xf8, 0x80, 0x90};

    //定义0~9显示码,共阳极数码管

    P1 = led[i / 10]; //把秒数的十位写给P1口

    P2 = led[i % 10]; //把秒数的个位写给P2口

}

//粗略延时函数

void delay(unsigned int i)

{

    while (i--)

        ;

}

//判断是否开始按键按下函数

unsigned char isStarted()

{

    if (k1 == 0)

    {

        delay(1000);

        if (k1 == 0)

        {

            while (!k1)

                ;

            flag = 1; //把运行标记设置为1

        }

    }

    return flag;

}

//判断是否暂停按键按下函数

unsigned char isPaused()

{

    if (k1 == 0)

    {

        delay(1000);

        if (k1 == 0)

        {

            while (!k1)

                ;

            flag = 0; //把运行标记设置为0

        }

    }

    return flag;

}

unsigned char isclear()

{

    if (k2 == 0)

    {

        delay(1000);

        if (k2 == 0)

        {

            while (!k2)

                ;

          flag2=1;
        }

    }

return flag2;

}

作业4-制作简易秒表(外部中断、定时器中断).zip

C语言程序

prpteus图

楼主:
各位大神能否帮我看看我这个程序为什么K2没反应(没报错)

楼主:
能否有条件在该程序原来的基础上修改一部分让K2正常运行

网友A:
if (k2 == 0)

    {

        delay(1000);

        if (k2 == 0)

        {

          flag2=1;
        }
while (!k2)

                ;
    }感觉是这样的

网友B:
好可怕的写法
while(1)
  while(1)
    while(1)
      while(1)
       while(1)

网友C:
引用 楼主:
能否有条件在该程序原来的基础上修改一部分让K2正常运行

楼主对while情有独钟。在该程序原来的基础上修改只能保留#include <REG52.H>,其它几乎都要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