阻容降压电路,稳压管总是烧?

楼主:
输入交流2000V,上电瞬间,电容相等于短路,把稳压管击穿,要求不能加限流电阻,听说把稳压管换成TVS做稳压,可以。不知道该选什么型号的TVS管

电路图是三相电的其中一相

网友A(2021-10-18):
在C2两端并联一只105/160V的电容看看

网友B:
在进线串一个NTC电阻试一下

网友C:
ZD1用5W以上的

网友D:
稳压前再加一个压敏电阻

网友E:
你的电路有缺陷,ZD1稳压管两端要并一个10-100uF电容滤波,这样稳压管就不会烧了,你的电路没有滤波电容,交流电负周期根本就没有电压输出,得到的是方波,正周期输出20V,负周期输出0V。得不到稳定的直流电。

网友F:
问题解决了没有?

网友G:
你这个只会输出一个方波,不是你要的20V或者12V,要增加电容在D4后端

网友H:
输入真的有2000V吗?看你这电路很矛盾啊,后面整流二极管还要接成倍压整流,1N4007耐压已经不低了,还要两个串联用,还没有滤波电容。

网友A:
引用 网友H:
输入真的有2000V吗?看你这电路很矛盾啊,后面整流二极管还要接成倍压整流,1N4007耐压已经不低了,还要两 ...

D1,D2串联不是倍压整流,而是为C1负半周提供电流通路。

网友I:
假设电源频率50Hz,那么104电容容抗31.8k,2000V的话电流63mA,稳压管功率1.25W,已经烧了。

网友J:
想象力丰富但图是不会撒谎,这货只能按规和使用要求去设定元器件参数

网友K:
引用 网友A:
D1,D2串联不是倍压整流,而是为C1负半周提供电流通路。

这个图真的好怪,D1、D2是负半周整流没错,但正半周C1和D3、D4不是形成了倍压整流电路了吗?2000伏交流输入,倍压整流后却又降到20V使用

网友L:
引用 网友K:
这个图真的好怪,D1、D2是负半周整流没错,但正半周C1和D3、D4不是形成了倍压整流电路了吗?2000伏交流输 ...

他这个图真看不懂了,整流前的地是哪来的啊,阻容降压不是应该是交流的两相电组成吗?好怪

网友M(2021-12-01):
进220V串入一只几百欧电,防止电容初次上电处于短路状态冲击稳压管

网友N:
阻容降压电路,电阻和电容大小选用是要根据所需电压来计算的,选用不当稳压管电流会很大,当然会烧的。阻容降压电路负载能力和滤波都不是很好,一般用于要求不高且成本低的场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