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pu6050的int引脚不给高电平硬件iic会卡在while循环里面

楼主(2021-10-18):
各位大佬,想问个问题
想用stm32f103c8t6来控制mpu6050检测角度和进行中断检测唤醒单片机,但是发现mpu6050的int引脚不给高电平硬件iic会卡在while循环里面,给高电平就不会卡在while循环,想问下大佬们这种情况应该怎么解决

网友A:
加个检测I2C的变量就i好了

J=0;
while (!I2C_CheckEvent(...) && J<10000) J++;

如果J > 10000 说明 I2C出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个检测I2C的变量就i好了

J=0;

谢谢层主,while循环可以通过了,但是为什么pa0接到int引脚时给高电平就可以了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个检测I2C的变量就i好了

J=0;

j=10000了,请问这种情况iic出的问题是硬件问题还是软件问题

网友B(2022-07-22):
解决了吗?我和你问题一模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