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LDO,输入可以共用一个电容吗

楼主:
两个LDO,输入可以共用一个电容吗

网友A(2021-10-18):
电容都有退耦半径,电容值越大,半径越大,如果两个芯片挨得比较近,个人觉得也可以共用,问题不是很大。不过最好还是分开来比较合理一点

网友B:
可以,问题不大

网友C:
输入可以共用一个电容

网友D:
当然可以,没有什么不行的。

网友E:
别扣,该用用,省不了几个钱。理论上是不行的。输入电容的正极和LDO的输入要尽量靠近,它的负极要和LDO的GND脚尽量靠近。如果没啥要求,那就随便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别扣,该用用,省不了几个钱。理论上是不行的。输入电容的正极和LDO的输入要尽量靠近,它的负极要和LDO的GN ...

通常这是因为空间不够吧,这东西不值钱

网友G:
最好是每个LDO的电源输入管脚都有电容。共用电源的话,如果放在前级电源的输出位置还好,像图中所示只放在了最后一个LDO的位置,对第一个LDO来说,效果不好

网友H:
两个LDO在一起可以公用一个电容,如果距离较远,还是每一个LDO配1uf+0.1uf效果最好了,差不了几个钱,0603封装的又不占地方。

网友I:
引用 网友E:
别扣,该用用,省不了几个钱。理论上是不行的。输入电容的正极和LDO的输入要尽量靠近,它的负极要和LDO的GN ...

一个好的电容美国产的2块钱一个,量产产品上的话需要考虑成本,自己做的小玩意或者用国产的电容则不需要考虑。

网友J:
行不行,看你的要求,要求不高的电路可以用一个,是否成本敏感,是否需要过EMC,需要这些综合考虑

网友K:
单从提高PSRR指标来看,如果输入电压纹波较大,那么可以将多个LDO串联使用,从而提高PSRR指标,虽然噪声的RMS值还是取决于单个LDO的性能,但是输出电压的纹波将比单用一个LDO要小。

网友L:
LDO本身就是个线性降压的,对干扰也没多大的抗拒作用,如果信号不纯净,你说说入口地方是不是需要各加一个更好点呢?

网友M:
LDO可以,本身就没什么震荡。DCDC可能就不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