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做过用NTC测量温度200度的范围

楼主(2021-10-18):
请问各位有做过使用NTC测量温度范围在0-200度的项目?看了NTC的参数3950/500K,温度到了100以上误差就有6%了,到200度时误差达到7%了,如用校准程序误差能不能缩小?请指点下。谢谢!

网友A:
想用普通温敏电阻做0-200度,误差±1度,精心调试做一台样机还有一点可能,想批量生产就呵呵了。楼主还是考虑采用PT100好些。

网友B:
这个不是NTC的问题,是你ADC精度不够了。
一般,需要逐级切换分压电阻,让分压电阻始终接近NTC的阻值,就不会有那么大的误差了。

网友C:
如果你有看过NTC的温度和电阻对应的曲线,你就应该知道,到了200摄氏度,阻值一般就是几十欧姆,在这种情况下,导线,串联的分压电阻的精度,ADC精度,对于最终的结果影响是很大的了
一般这种都是用金属热电偶电路

网友D:
估计到不了200度,NTC都先坏了,你这个最好改用热电偶。

网友E:
NTC超过105度以后用不住,很快就衰竭了。换PT100吧,这个可以用到300度。不建议热电偶,热电偶用于更高温度的,在你的应用范围内误差太大。

网友F:
200度不能用ntc吧,存在热失控风险

网友G:
NTC 热敏电阻具有负温度系数。 当温度较高时,比如超过 100 摄氏度,热敏电阻的阻值可能只有几欧姆,可能对信号中的噪声非常敏感,无法提供高精度的测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