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理图中这几个是什么东西?SMA

楼主(2021-10-18):
SMA这2个

网友A:
SMA 连接器

网友B:
SB1,SB2电路板上短接线。

网友C:
SMA连接器,射频电路用的比较多,测试的夹具板上用的也比较多,和常见的测试仪器的接口都是匹配的

网友D:
同轴电缆连接器

网友E:
照你这么解释我电阻要用10K个,LED要用63个?

楼主:
引用 网友E:
照你这么解释我电阻要用10K个,LED要用63个?

我知道你的意思,但是S(A和C之间)这给屏蔽掉了

网友F(2024-05-22):
这个是什么软件?

网友G:
引用 网友F:
这个是什么软件?

AD软件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