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输入3V,输出3.8V,3A.有哪些DCDC芯片可选?

楼主(2021-10-18):
如题。

网友A:
不可能的

楼主:
有新方案了。输入一节电池不够,现在改用两节电池。

网友B:
本来想说升压模组的,结果发现要3A..
另外LDO的话这个温度是个问题,3A的电流,你的LDO可走电流要在3.6。这要加散热片了。
而且你这啥电池啊?18650?

楼主:
不用LDO了,压差确实太大了。输入两节电池7.2V,输出3.8V 3A,用EUP3476。

楼主:
有点贵,民用用不起。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本来想说升压模组的,结果发现要3A..
另外LDO的话这个温度是个问题,3A的电流,你的LDO可走电流要在3.6。 ...

是的,18650。LDO确实不行。

网友C:
用铅酸电池。。。。!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用铅酸电池。。。。!

是一个好办法,就是体积大了一些,2格电池电压充满后约5V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