吐槽一下STC8G1K17单片机端口设置越来越难,越来越复杂

楼主(2021-10-18):
不得不吐槽一下STC8G1K17,我是初学单片机,但是,同样的程序,同是STC的片子,由STC89C51到STC15W的片子都能正常运行。就是8G1K17不能,端口设置越来越难,越来越复杂。真正是花样越多,问题越多。象例程等待2个空时钟都用了。就是死活不能令12864显示。无奈。唯有换另一封装的片了。

网友A:
这个不存在的,12864可以时钟周期到DC,大不了单步执行一个PIN一个PIN的测量也能找到问题所在。楼主的问题应该是不知道底层是如何驱动的也不知道应该如何设置端口,直接拷贝来程序不能用就无从下手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使用串口驱动12864,端口设置为准I/O口,其实,几种模式都试过,都不成功。同样的程序,在8G1K08都可以 ...

STC8G1K08 和 STC8G1K17 总共有三个地方不同。

STC8G1K08 可以在线仿真                   STC8G1K17 不可以。
STC8G1K08 支持USB直接下载             STC8G1K17 不可以。
STC8G1K08 总共有8K存储空间 + 4K Eeprom空间  STC8G1K17 拥有17K存储/Eeprom空间,需要在下载时进行分割,最小可以分割0.5K,如果你程序有IAP操作,但是你Eeprom空间分割太小,可能会出错。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使用串口驱动12864,端口设置为准I/O口,其实,几种模式都试过,都不成功。同样的程序,在8G1K08都可以 ...

STC8G1K17和STC8G1K08是同一个系列,只是内存空间不同而已
STC8G1K08能正常运行的程序,到STC8G1K17直接复制就可以的
如果是有问题,那可能是你更改过,或者是STC8G1K08本身能正常运行只是运气好,程序本身就是有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按我使用8G系列的经验。高阻状态一般用于ADC输入。按默认就好。如果在要读ADC。但是端口设置为其它方式。 ...

我使用串口驱动12864,端口设置为准I/O口,其实,几种模式都试过,都不成功。同样的程序,在8G1K08都可以显示。因为程序内存不够用,所以想用8G1K17.

网友D:
引用 网友E:
高阻输入状态是属于低电平吗?还是?

按我使用8G系列的经验。高阻状态一般用于ADC输入。按默认就好。如果在要读ADC。但是端口设置为其它方式。则ADC数据就容易出错。或者误差大。如果没有什么特殊场合。已经养成习惯。加一个port_init();
内容就是把所有端口都设置为标准输入输出。后面再根据实际需要。单独设置某个端口工作方式。

网友C:
引用 网友E:
高阻输入状态是属于低电平吗?还是?

高阻一般是作为输入的,少数的情况下,可以作为输出,但一般不这么干的
电流不能流出也不能吸入
可以检测端口电平
可以测量端口电压(如果有ADC又是ADC端口的话)

网友E:
引用 网友F:
具体请看图里的红字。

高阻输入状态是属于低电平吗?还是?

网友F:
具体请看图里的红字。

网友G:
吐槽一下现在的手机,从大哥大到诺基亚,哪个没数字按键 ?哪个不讲超长待机 ?
现在个个都搞个大屏,待机不过一天不说,打个电话都不好拔号,差评

网友H:
89到8G已经隔了好几代了。就像一直用着诺基亚,突然换个苹果13,想打个电话都找不到北。

网友I:
引用 网友C:
STC8G1K17我DIY经常用,如果用不到12位ADC的话,这个单片机可以说是STC里面最能玩的单片机了,几乎是把STC前几 ...

我准备把STC8H3k64-TSOP20当主力芯片用了,主要是有12位ADC。

可惜STC8G1K17的DAC是10位的,否则价格便宜更适合我用。

网友I:
楼主,这个不能怪单片机呀,随便复制个代码就像完全正常运行,有点偷懒的感觉。

网友C:
STC8G1K17我DIY经常用,如果用不到12位ADC的话,这个单片机可以说是STC里面最能玩的单片机了,几乎是把STC前几代的缺点都改善了
1,内置上拉电阻
2,开机可以不用再高电平启动了
3,内置的参考电压也是很精确统一的,不像STC15系列那么鸡肋
4,下载也不像STC89那样难了
你不能用它让12864显示,只能说明,你当初学12864的时候,代码是复制过来,估计是压根没有认真看过12864的数据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