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L5516光敏电阻各个光照下的阻值?

楼主(2021-10-18):
(无正文)

网友A:
把电压读出来平均分成10登份

网友B:

在黑暗条件下,它的阻值可达1~10M欧;
在强光条件下,它的阻值只有几百到几千欧。
光谱峰值540nm,亮电阻5-10千欧,暗电阻0.5兆欧。
可以按照光照条件,用电阻表测量光敏电阻的阻值呀。

楼主:
我想问的是光照等级应该怎么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想问的是光照等级应该怎么分

GL5516光敏电阻重复性,稳定性,一致性没达到计量标准要求。要经过标定才知道光照等级。

网友D:
GL5516的datasheet应该有Kohm vs. Lux的图,可以用来计算每个亮度级别的电阻。

网友E:
用光敏电阻侧照度比较粗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