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IC16F884单片机的开发平台和编译器

楼主:
我是一名PIC16F单片机新手,想为Pic16F884芯片进行软件维护,安装了一个MPLAB IDE 8.73 和XC8,用来编译以前的软件根本通不过。如下图

请知道的网友指点一下,万分感激!

网友A(2021-10-19):
用MPLAB X IDE 吧,这个比老版本好用很多,好像可以和以前的共存的,你安装试一下
用PIC的人很少,一般是工业或者工厂批量的才用
玩单片机的就STC最多

网友B:
源文件都在你就重新新建一个工程就可以了。

网友C:
需要知道之前编译的平台和编译器?mplab ide还是mplab X?picc还是XC8编译器。
之前使用的picc编译器,现在用XC8编译器,需要修改部分软件代码才能通过。头文件也不同的。
可以找当地的microchip原厂或代理商的FAE寻求技术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