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前期帖51单片机红外通信第一种方案修正,附完整源码

楼主(2021-10-18):
前期我发帖称也谈51单片机红外通信(附四种方案),现对第一方案一处错误进行修正。前期贴链接附在下面:

也谈51单片机红外通信(附有四种红外解码源码) - 单片机DIY制作 (51hei.com)

/*-----------------------------------------------
【实验平台】: QX-MCS51 单片机开发板
* 【外部晶振】: 11.0592Mhz
* 【主控芯片】: STC89C52
* 【编译环境】: Keil μVisio4
* 【编    程】:wzqwxx 水上人家
名称:遥控器红外解码数码管显示
  内容:按配套遥控器会在数码管上对应显示键码值,实测通过

                  NEC 标准下的编码表示

                其中:引导码高电平约9000us 左右,低电平约4500us 左右;
                接收端:引导码低电平约9000us 左右,高电平约4500us 左右;
                用户码16 位,数据码16 位,共32位;
        发送端:        数据0 是用“高电平约560us +低电平约560us”表示。
                                数据1 可用“高电平约560us+低电平约1680us”表示

        接收端反转:数据0 是用“低电平约560us +高电平约560us”表示。
                                数据1 可用“低电平约560us+高电平约1680us”表示

------------------------------------------------*/
#include<reg52.h>            //包含头文件,头文件包含特殊功能寄存器的定义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MG.H"

sbit IR=P3^2;                          //红外接口
sbit beep = P2^3;//蜂鸣器接口
unsigned char irtime;        //红外用全局变量   计数延时,识别比特位电平高低
unsigned char IRcord[4]= {0x12,0x34,0x56,0x78};//存储键码

void tim0_isr (void) interrupt 1   //STC89C52 11.0592M
{
  irtime++;  //用于计数2个下降沿之间的时间         每个溢出中断时长256*1.085069us=277.77us
}

void EX0_ISR (void) interrupt 0  //外部中断0服务函数
{
        static unsigned char  i,blag;             //接收红外信号处理
          if(blag == 1)
        {
                if( irtime <3 || irtime >51)goto end;  //两个下降沿延时过短(少于833us)或过长不解码 滤除干扰波
                if(irtime > 28 && irtime < 55)//跳过引导码 头码,9ms+4.5ms
                { i=0; goto end;}
                IRcord[i/8] >>= 1;          //i/8每处理8位换下一个元素,总的处理4个字节共32位的数据
                 if(irtime > 5 ) IRcord[i/8] |= 0x80;           //位0电平时长计数上限4,位1高电平计数上限8
                i++;                                                                           //这里取6为0/1 的识别分界
                if(i > 31){ i = 0; blag = 0; beep = 0; delay(30); beep = 1; }        //beep 鸣叫一声        解码成功
        }
        else
                {blag = 1;}
        end:irtime=0;
}

//void UART_init()
//{
//        TMOD |= 0x20;          //T1工作模式2  8位自动重装
//        TH1 = 0xfd;
//        TL1 = 0xfd;         //比特率9600   时钟频率11.0592MHZ
//        TR1 = 1;                //启动T1定时器
//        SM0 = 0;
//        SM1 = 1;                 //串口工作方式1 10位异步
//        REN = 1;                //串口允许接收
//        TI = 1;
//}

void TIM0init(void)//定时器0初始化
{
        TMOD|=0x02;//定时器0工作方式2,TH0是重装值,TL0是初值
        TH0=0x00; //重载值
        TL0=0x00; //初始化值
        ET0=1;    //开中断
        TR0=1;
}
void EX0init(void)
{
IT0 = 1;   //指定外部中断0下降沿触发,INT0 (P3.2)
EX0 = 1;   //使能外部中断
EA = 1;    //开总中断
}

void main(void)
{
//        UART_init();
        EX0init(); //初始化外部中断
        TIM0init();//初始化定时器

        while(1)//主循环
        {
                SMGXSSZ(IRcord);
        //        printf(" %bx %bx %bx %bx \n  ",IRcord[0],IRcord[1],IRcord[2],IRcord[3]) ;
        }
}

#include "SMG.H"

uchar code table[]={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
                        0x07,0x7f,0x6f,0x77,0x7c,0x39,0x5e,0x79,0x71};
                                                //0-F的码表
uchar code wen_code[]={0xfe,0xfd,0xfb,0xf7,0xef,0xdf,0xbf,0x7f}; //数码管位数选择码表

void delay(uint i)//延时毫秒程序
{
        uint m,n;
        for(m=i;m>0;m--)
                for(n=114;n>0;n--);
}

//一位数码管显示,参数1:位,参数2:数
void smgxs(uchar we,uchar shu)
{

        P0=table[shu];
        du=1;
        du=0;

        P0=wen_code[we];
        we=1;
        we=0;
        delay(2);
}
//void smgxs8w(unsigned long shu)         //数码管显示8位大数
//{
//        unsigned long shu_temp=shu;
//        uchar i=8;
//    if(shu>0)
//    {
//          while(shu_temp)
//          {
//                  i--;
//                smgxs(i,shu_temp%10);
//                shu_temp=shu_temp/10;
//          }
//        } else {smgxs(7,0);}//归零数码管显一个零
//}

void SMGXSSZ(uchar shuz[])         //数码管显示数组
{
        uchar i;
          for(i = 0;i < 4;i++)
          {
                smgxs(i*2+1,shuz[i]&0x0f);                 //显示十六进制数
                smgxs(i*2,shuz[i]>>4);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