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程序写进去数码管cdg这几段不亮

楼主(2021-10-18):
另附pcb与原理图
没有找出原因来,程序写进去数码管cdg这几段不亮。
然后发送段码是P1口的0到5还剩2个口是P42和P43。

程序
#define MAIN_Fosc                11059200L        //定义主时钟
#include        "15W4KxxS4.H"

#define  u8    unsigned char
#define  u16   unsigned int

sbit A=P2^5;
sbit S=P2^6;
sbit C=P2^7;

u8 code smgduan[17]={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
                                        0x7f,0x6f,0x77,0x7c,0x39,0x5e,0x79,0x71};

void delay(u16 i)
{
        while(i--);
}

void DigDisplay()
{
        u8 i;
        for(i=0;i<8;i++)
        {
                switch(i)         //位选,选择点亮的数码管,
                {
                   case(0):
                                A=1;S=1;C=1; break;//显示第0位
                        case(1):
                                A=0;S=1;C=1; break;//显示第1位
                        case(2):
                                A=1;S=0;C=1; break;//显示第2位
                        case(3):
                                A=0;S=0;C=1; break;//显示第3位
                        case(4):
                                A=1;S=1;C=0; break;//显示第4位
                        case(5):
                                A=0;S=1;C=0; break;//显示第5位
                        case(6):
                                A=1;S=0;C=0; break;//显示第6位
                        case(7):
                                A=0;S=0;C=0; break;//显示第7位
                }
                P1=smgduan[ i];//发送段码
                delay(100); //间隔一段时间扫描
                P1=0x00;//消隐
        }
}

mian()
{
        P2M1=0X1F;                  P2M0=0X1F;
        while(1)
        {
                DigDisplay();  //数码管显示函数
        }

}

数码管0到7
#define MAIN_Fosc                11059200L        //定义主时钟
#include        "15W4KxxS4.H"

#define  u8    unsigned char
#define  u16   unsigned int

//#define P4 0X0C
sbit A=P2^5;
sbit S=P2^6;
sbit C=P2^7;
//#define P42 P16
//#define P43 P17
sbit H=P4^2;
sbit D=P4^3;                //点
//                                          4           5        6         7           0   1        2         3
u8 code smgduan[8]={0x66,0x6d,0x7d,0x07,0x3f,0x06,0x5b,0x4f};

u16 code smgd[8]={0x01,0x01,0x01,0x00,0x00,0x00,0x01,0x01};

void delay(u16 i)
{
        while(i--);
}

void DigDisplay()
{
        u8 i;
        for(i=0;i<8;i++)
        {
                switch(i)         //位选,选择点亮的数码管,
                {
                    case(0):
                                A=1;S=1;C=1; break;//显示第0位          从左往右进制计算7
                        case(1):
                                A=0;S=1;C=1; break;//显示第1位                          6
                        case(2):
                                A=1;S=0;C=1; break;//显示第2位                          5
                        case(3):
                                A=0;S=0;C=1; break;//显示第3位                          4
                        case(4):
                                A=1;S=1;C=0; break;//显示第4位                          3
                        case(5):
                                A=0;S=1;C=0; break;//显示第5位                          2
                        case(6):
                                A=1;S=0;C=0; break;//显示第6位                          1
                        case(7):
                                A=0;S=0;C=0; break;//显示第7位                          0
                }

                P1=smgduan[i];//发送段码
            H=smgd[i];
                delay(100); //间隔一段时间扫描
                P1=0x00;//消隐、
                H=0X00;
        }
}

main()
{
        P2M1=0X1F;                  P2M0=0X1F;
        P1M1=0X00;       P1M0=0X00;
        P4M1=0X00;       P4M0=0X00;

        while(1)
        {
                D=0;

                //delay(100);
                DigDisplay();
        }

}

网友A:
你明知段码是P1口的0到5还剩2个口是P42和P43。还写 P1=smgduan[ i];//发送段码,当然笔画不全。给你一个示例,其中处理不同组端口的方法同样适合数码管。 矩阵键盘4×4异组非顺序端口读写

楼主:
main写错了,但是数码管还是显示不全,我觉得是因为P42和43的问题,但是试了一下好像还是不行

网友B:
把输出端口输出高电平试一下不就知道了
不要用数组,直接 P1=255;
再把另外两个IO也输出高电平
这不就找出问题来了?
段码输出不在用一个端口,你是怎么让另外两个输出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明知段码是P1口的0到5还剩2个口是P42和P43。还写 P1=smgduan[ i];//发送段码,当然笔画不全。给你一个示 ...

好的我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输出端口输出高电平试一下不就知道了
不要用数组,直接 P1=255;
再把另外两个IO也输出高电平

谢谢指教!

网友C:
初学单片机 还是要多看人家的成熟代码, 多去悟才好啊

楼主:
问题找到了,245芯片有2个脚没有焊好,然后是写了一个数码管显示0到7的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