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MD60F010单片机URT外部中断问题?

楼主(2021-10-18):
求教大师,我现在是用外部中断去控制灯的三段占空比,现在发现在if(scale==40)     { scale=20;}是它会延时3秒才能跳到scale=20这里,是什么原因,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要改小它的电流功耗,需要设置哪里,我试过改变晶振频率它电流没有减小。
//*********************************************************
#include "SYSCFG.h"

//**********************************************************
//***********************宏定义*****************************
#define  un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n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nlong     unsigned long

#define  PortOut        RA4

  unchar scale=40;
  unchar n;
/*-------------------------------------------------
*  函数名:interrupt ISR1
*        功能:  中断处理函数
*  输入:  无
*  输出:  无
--------------------------------------------------*/
void interrupt ISR(void)//PIC_HI-TECH使用
{
  //PA2外部中断处理**********************
        if(INTE && INTF)
        {

                INTF = 0;                  //清PA2 INT 标志位

        }

  //定时器2的中断处理**********************

        if(TMR2IE && TMR2IF)                        //200us中断一次 = 2.5KHz
        {
                   TMR2IF = 0;
            n++;
                if(n<scale)                 //n<设置比例时,打开灯
        {
                        PortOut=1;

        }

        else if(n>=scale)//n大于等于设置比例时 关闭灯
        {
                PortOut=0;

        }

        if(n==40)
        {
                n=0;                 //n=0
        }

        }
}
// --------------------------------------------------*/

/*-------------------------------------------------
*  函数名:POWER_INITIAL
*        功能:  上电系统初始化
*  输入:  无
*  输出:  无
--------------------------------------------------*/
void POWER_INITIAL (void)
{

        OSCCON = 0B01100001;        //WDT 32KHZ IRCF=111=16MHZ/4=4MHZ,0.25US/T
                                                         //Bit0=1,系统时钟为内部振荡器(60F01x保留位)
                                                         //Bit0=0,时钟源由FOSC<2:0>决定即编译选项时选择
        INTCON = 0;                          //暂禁止所有中断
        PORTA = 0B00000000;
        TRISA = 0B00000100;                //PA输入输出 0-输出 1-输入
                                                        //PA1->输出
        WPUA = 0B00000100;             //PA端口上拉控制 1-开上拉 0-关上拉

        OPTION = 0B00001000;        //Bit3=1 WDT MODE,PS=000=1:1 WDT RATE
                                                        //Bit3 预分频器分配位 0-Timer0 1-WDT
                                                        //Bit7(PAPU)=0 ENABLED PULL UP PA
        MSCKCON = 0B00000000;   //Bit6->0,禁止PA4, PC5稳压输出(60F01x保留位)
                                                          //Bit5->0,TIMER2时钟为Fosc(60F01x保留位)
                                                          //Bit4->0,禁止LVR(60F01x O版之前)
                            //Bit4->0, LVREN使能时,开启LVR(60F01x O版及O版后)
                                //Bit4->1, LVREN使能时,工作时开启LVR, 睡眠时自动关闭LVR(60F01x O版及O版之后)
}

/*-------------------------------------------------
*  函数名: INT_INITIAL
*        功能:  中断初始化函数
*  输入:  无
*  输出:  无
--------------------------------------------------*/
void INT_INITIAL(void)
{
        TRISA2 =1;                                                 //SET PA2 INPUT
        INTEDG = 0;                                         //OPTION,INTEDG=0;PA2 INT 为下降沿触发
        INTF =0;                                                   //清PA2 INT中断标志位
        INTE =1;                                                   //使能PA2 INT中断?
}

/*-------------------------------------------------
* 函数名称:  TIMER2_INITIAL
* 功能:     初始化设置定时器1
* 相关寄存器:T2CON TMR2 PR2 TMR2IE TMR2IF PEIE GIE
-------------------------------------------------*/
void TIMER2_INITIAL (void)
{
        T2CON = 0B00000001;         //Bit[1,0]=01,T2时钟分频 1:4
                                                        //Bit[6-3]=0000,T2输出时钟分频1:1
        TMR2 = 0;                                  //TMR2赋初值
        PR2 = 10;                                 //设置TMR2输出比较值定时200us=(1/16000000)*4*4*200(PR2)
                                                        //16M-4T-4分频
        TMR2IF = 0;                                //清TIMER2中断标志
        TMR2IE = 1;                                //使能TIMER2的中断
        TMR2ON = 1;                                //使能TIMER2启动
        PEIE=1;                                    //使能外设中断
        GIE = 1;                                   //使能全局中断

}
/*-------------------------------------------------
*        函数名称:DelayUs
*        功能:   短延时函数 --16M-2T--大概快1%左右.
*        输入参数:Time 延时时间长度 延时时长Time Us
*        返回参数:无
-------------------------------------------------*/
void DelayUs(unsigned char Time)
{
        unsigned char a;
        for(a=0;a<Time;a++)
        {
                CLRWDT();
        }
}
/*----------------------------------------------------
*        函数名称:DelayMs
*        功能:   短延时函数
*        输入参数:Time延时时间长度 延时时长Time ms
*        返回参数:无
----------------------------------------------------*/
void DelayMs(unsigned char Time)
{
        unsigned char a,b;
        for(a=0;a<Time;a++)
        {
                for(b=0;b<5;b++)
                {
                         DelayUs(98);         //快1%
                }
        }
}
/*----------------------------------------------------
*        函数名称:DelayS
*        功能:   短延时函数
*        输入参数:Time延时时间长度 延时时长Time S
*        返回参数:无
----------------------------------------------------*/
void DelayS(unsigned char Time)
{
        unsigned char a,b;
        for(a=0;a<Time;a++)
        {
                for(b=0;b<10;b++)
                {
                         DelayMs(100);
                }
        }
}
/*-------------------------------------------------
*  函数名: main
*        功能:  主函数
*  输入:  无
*  输出:  无
--------------------------------------------------*/
void main()
{

        POWER_INITIAL();                //系统初始化

        TIMER2_INITIAL();                  //初始化T2

        while(1)
        {

           if(RA2==0)
         {

          DelayMs(2);

             if(scale==40)                         //如果占空比为

                                    {

                                         scale=20;                                        ////占空比赋值为,

                                        }

                                 else if(scale==20)

                                        {

                                                   scale=5;
                                                          ;
                                        }

                                else if(scale==5)
                                         {

                                           scale=40;

                                         }

            INT_INITIAL();
            GIE =1;                                            //使能全局中?
         }
     while(!RA2);

        }

}

网友A:
按键处理你确定这样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键处理你确定这样写?

这不是按键,这是中断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键处理你确定这样写?

其它的单片机维晟和STC已经实现这个功能,只是现在要跟换单片机,所以才改的……。

网友B:
在工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工作了?

工作是工作了,现在优化了下,撤换正常,就是很耗电,现在还搞不到省电模式

网友C(2026-02-28):
请问解决了吗?

网友D:
想要省电,就用PWM CPU只在外部中断进来时唤醒,然后更新占空比,再进入休眠

网友D:
/*****
Project:  zwt.prj
Device:   FT60F123-RB SOP16
Memory:   PROM=2Kx14, SRAM=128Byte, EEPROM=256Byte
Description:
来一次外部中断,改变一次占空比,改变灯亮度
RELEASE HISTORY
VERSION DATE     DESCRIPTION
1.0  20260318
*****/

#include "SYSCFG.h"  //头文件

//PA2 外部输入口

#define  led PA0   //LED接口,低电平点亮

volatile uint PA2in_cnt=0;  //外部中断计数
uint duty = 0;  //占空比值

//定时器0相关变量
uint t0_cnt=0; //

//上电系统初始化
void power_initial (void)
{
        OSCCON = 0B01110001;
        INTCON = 0B00000000;
        TRISA = 0B00000100;                //PA2 IN
        TRISC = 0B00000000;                //

    WPUA = 0B00000100;            //上拉
    WPUC = 0B00000000;                //

    WPDA = 0B00000000;        //下拉
    WPDC = 0B00000000;        //

           PORTA = 0B00000000;                //初值
        PORTC = 0B00000000;         //初值

        OPTION = 0B00000000;

    PSRCA = 0B11111111;                //源电流设置最大
    PSRCC = 0B11111111;         //
    PSINKA = 0B11111111;    //灌电流设置最大
    PSINKC = 0B11111111;        //

    MSCON = 0B00110000;

}

//设置TMR0定时时长=(1/系统时钟频率)*指令周期*预分频值*256
//                                   =(1/16000000)*2*32*256=1.024ms(0.000032*32=0.001024)
void timer0_initial (void)
{
        OPTION = 0B00000100;
        T0IF = 0;        //清空T0软件中断
    T0IE = 1;   //开定时器0中断
}

//中断处理
void interrupt ISR(void)
{
        //定时器0的中断处理
        if(T0IE && T0IF)    //1.024ms翻转一次
        {
                T0IF = 0;    //清标志

        t0_cnt++;
        if(t0_cnt>=40)  //
        {
                        t0_cnt=0;
        }
        }

    //外部中断处理
    if(INTE && INTF)  //PA2中断处理
    {
                INTF = 0;  //清PA2 INF 标志位
                INTE = 0;  //暂先禁止PA2中断
        delay_us(10);   //短暂延时
        if(PA2==0)  //检查下降沿低电平
        {
                        PA2in_cnt++;  //累加次数
                        if(PA2in_cnt>=4)  //
                        {
                                PA2in_cnt=0;  //0123循环
                        }
        }
        INTE = 1;   //开中断
    }
}

//
void int_initial(void)
{
        TRISA2 = 1;  //设定PA2 输入
    IOCA2 = 0; //禁止PA2电平变化中断
    INTEDG = 0 ;  //PA2 INT触发 0->下降沿 1->上升沿
    INTF = 0;  //清中断标志位
    INTE = 1;  //使能PA2 INT中断
}

void get_duty (void)
{
        switch(PA2in_cnt)
        {
                case 0:
                duty=0;
                break;

                case 1:
                duty=5;
                break;

                case 2:
                duty=20;
                break;

                case 3:
                duty=40;
                break;

                default:
                duty=0;
                break;

        }
}

void led_display (void)
{

        if(t0_cnt<=duty)        //小于占空比的时间是高电平,
        {
                led=1;                  //输出高电平
        }
        else
        {
                led=0;                  //输出低电平
        }
}

//主函数
void main()
{
        power_initial();  //上电初始化

    timer0_initial();  //定时器0初始化

    int_initial(); //外部中断

    GIE = 1;  //总中断

        while(1)
        {
                get_duty();  //计算当前占空比
                led_display();  //点亮灯
        }
}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