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TP223_BA6使用非隔离电源+变频器使用下按键失效

楼主(2021-10-18):
TTP223_BA6使用非隔离电源+变频器使用下按键失效
1.以下是我的电源部分,使用的是非隔离式的电源,5VN.
2.触摸用的是TTP223_BA6.
目前的现象是,使用市电它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我用变频器它就失效。需要手按到杯体部分(杯体有接大地)它就可以。

请教各路大神要如何处理,感谢!

网友A:
很明显,变频器的SPWM干扰了。。。

网友B:
变频器含有高频份量,在5V加22欧姆电阻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变频器含有高频份量,在5V加22欧姆电阻试试

有测试过,没有作用。另外我也在5VN上串过电感,加大过电容,都没有效果。唯一是给5VN加了颗222的Y电容到地有点效果,但是触摸还是不是特灵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明显,变频器的SPWM干扰了。。。

请问目前这种情况有什么好的方案可以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明显,变频器的SPWM干扰了。。。

刚才有试了增加共模电感,情况也没见有好转

网友C:
这个问题说来也不难,就是干扰,我搞自动化的,有实践经验

网友D:
在电源5V_N与TTP223电源电源5V_N之间串一个二极管隔离。

楼主:
引用 网友D:
在电源5V_N与TTP223电源电源5V_N之间串一个二极管隔离。

现在可以确认是电源干扰。在它俩之间还试过串20R,200r,1K,bead,在地上串bead,波形均不见有什么改善.

楼主:
这样的虑波要怎么处理!增加了个电子滤波也一点无效!

楼主:
目前电源作了以下尝试,还是解决不了问题
1.串电阻20r,100r,
2.串Bead,1mH电感。
3.AC加共模电感。
4.增加电子滤波。
5.增加一颗470uf电容.
6.串二极管。
7.X电容变为0.2uf.
8.4.7uf/400V改为10uf/400V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问题说来也不难,就是干扰,我搞自动化的,有实践经验

大哥,支点招呗

楼主:
试了几款大大小小的开关电源,5V直接供现有的板子,触摸也不行,所以现在死心了,建议大家在AC的环境下最好是使用触摸单片机来做,除非你生产的过程不会碰到使用变频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