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思路 单片机单按键控制8个Led灯亮灭程序,逐1-8灯或者从8-1

楼主(2021-10-19):
请求大侠:用一个按键来分别控制8个Led灯亮灭,逐1→8灯或者从8→1,方向任意。怎么编程?

网友A:
你先搞明白 1 等于 亮灯,还是灭灯
再搞明白,按键按下 等于 1 还是 0
8个灯,是一个总线,还是分布各处。

电路原理搞清楚了,然后再考虑编程。不然随便给你个程序,你能成功跑起来的概率 约等于0

网友B:
到我博客找流水灯例子有这样切换的,用按键控制即可,经典按键代码:if(k1==0&&++xd==0){k=~k;while(k1==0);}这样按键控制状态K即可,其余代码到我博客去抄写。https://blog.csdn.net/xianfajushi

网友C:
用循环左移,右移,就可实现。逐1,逐2点亮也可以,或者多个也可以。

网友D:
要看你灯是怎么接的?也就是电路原理

网友E:
随手写的一个,自己把没定义的变量和没写的函数补全吧

unsigned int p0=0x01;    //这个p是小写
void main()
{
while(1)
{
while(key);    //低电平有效
delay(30);    //延时30ms
if(p0==0x80) p0=0x01;
else p0=p0<<1;
P0=p0;
}
}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到我博客找流水灯例子有这样切换的,用按键控制即可,经典按键代码:if(k1==0&&++xd==0){k=~k;while(k1==0) ...

在您的博客中没找到。烦劳大侠复发一份

网友B:
sbit k1=P1^0;
void main()
{
uchar xd=0;P0=1;
while(1)
{
if(k1==0&&++xd==0)
{
P0=_crol_(P0,1);
while(k1==0);
}
}
}

网友B:
我博客有众多例子代码,在理解按键代码的基础上随意复制一些代码都可轻松实现,关键是要理解代码。
按键代码逻辑当检测到按键按下后再判断是否过了消抖时间,只要有一个不符合就不会执行按键里面代码,一旦2个条件都成立(按键按下并且达到消抖时间)执行按键里面代码,并且等待按键释放,本例按键按下灯移动1位,且按键释放后才能执行下一次移位。

网友B:
本按键代码下载到板子上实验正常使用不曾出现抖动现象,特别老旧板子上的按键没条件测试,因为没那样的板子可用来验证。

网友B:
当然,可以加大延时长度用int和修改代码如

if(k1==0&&++xd==0)
{
P0=_crol_(P0,1);
while(k1==0);
}
else xd=0;

网友B:
本按键代码之所以能跳过抖动,妙就妙在2个判断条件安排的顺序上,只有在按键稳定期间且达到一定时间,所以延时不需要很长时间,按键非稳定期间条件就不会成立,这样显得按键灵敏度很好,所以称为经典,不喜欢写多行代码。

网友F:
在按键按下得程序中编写一个移位得函数语句

网友G:
设置一个变量,按下一次按键加一次数;然后用位定义,定义小灯,按下一次点亮一个,清除上一个

网友B:
新官上任三把火(诸葛孔明上任火烧博望坡),新生上学三萝卜(还珠格格上学不求甚解只会萝卜,能把萝卜变成锣钹罗帛罗白全靠别人),横批还想不到,哈哈。。。挺有趣的。

网友B:
午饭时灵感得横批:指学成才。指望别人指点来学习,指望抄写别人蒙混过关。有感提问的人百相。
因此改写上下联:上联,新生上学三萝卜,下联,新官上任三把火,横批,指学成才。

网友H:
为什么这么多人回复,网上例子大把!而且一个简单的入门,一看就是小白伸手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