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TC8 带12位AD的内置基准精度如何,需要外接基准吗?

楼主(2021-10-19):
     最近打算测试一下STC8H3K64的12位AD性能,芯片买了还没到货,开始设计PCB了,请教芯片内部的基准能否满足12位的精度要求?需要外置基准源吗,外置的话,用精度较高的AZ431(温度系数20ppm/℃),能否满足要求?

网友A:
这要看你对作品的精度要求。其内部的基准1.19V±1%,转换分辨率约1mV,误差小于10mV。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要看你对作品的精度要求。其内部的基准1.19V±1%,转换分辨率约1mV,误差小于10mV。

有内部基准的温度系数吗?看了官方资料,没找到。

网友B:
内部的没有用过
ADC精度取决于参考电压,使用431作为参考电压的许,精度就取决431的精度了
总的来说,误差可以在5mV左右

网友C:
做板子最好把外部基准电压的位子留出来, 到时候就算不用,也可以短接VCC, 但是做好板子再加会很麻烦。

然后,对于片载ADC的外接基准电压,精度其实并不重要,大不了软件里面调整,重要的是持续稳定,外接基准电压如果不够稳,到时候ADC测量出来的数据上下跳动,比精度差几个单位更让你头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