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佬为什么单片机程序按下按键后没反应?

楼主:
#include<reg52.h>
unsigned int s[]={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
unsigned int num=99;

void delay(unsigned int n)
{
  unsigned char i=0,j=0;
  for (i=0;i<n;i++)
  {
   for (j=0;j<120;j++);
  }
}

void key_scan()
{
unsigned char temp0=0,temp1=0,temp=0;
  P1=0xf0;
  if(P1!=0xf0)
  {
   delay(20);
   temp0=P1;
   P1=0x0f;
   if(P1!=0x0f)
   {
         delay(20);
     temp1=P1;
   }
  }
   temp=temp0+temp1;
   if(temp==0xee)
   {
    num=0;
   }
   if(temp==0xed)
   {
    num=1;
   }
}

void display()
{
P2=s[num];
}
void main()
{
        while(1)
        {
          key_scan();
          display();
        }
}

网友A(2021-10-19):
引用 网友B:
改了,你试试。

十分感谢

网友C:
矩阵按键代码到我博客去找https://blog.csdn.net/xianfajushi

网友D:
因为某些版本的proteus中的AT89C52
IO脚不足以拉低另一边的电平
反而被拉高
你可以运行以下代码时按键看看
void main()
{
while(1)
{
P1 = 0x0F;
delay(1000);
P1 = 0xF0;
delay(1000);
}
}

网友B:
改了,你试试。
#include<reg52.h>
unsigned char s[]={
                0x3f,0x06,0x5b,0x4f,
                0x66,0x6d,0x7d,0x07,
                0x7f,0x6f,0x77,0x7c,
                0x39,0x5e,0x79,0x71,0x40};
unsigned char num=16;

void delay(unsigned int n)
{
        unsigned int i=0,j=0;
        for (i=0;i<n;i++)
        {
                for (j=0;j<120;j++);
        }
}

void display()
{
        P2=s[num];
}

void key_scan()
{
        P1=0xf0;
        if(P1!=0xf0)
        {
                delay(20);
                if(P1!=0xf0)
                {
                        num=P1;
                        num|=0x0f;
                        P1=num;
                        switch(P1)
                        {
                                case 0xee: num= 0; break;
                                case 0xde: num= 1; break;
                                case 0xbe: num= 2; break;
                                case 0x7e: num= 3; break;
                                case 0xed: num= 4; break;
                                case 0xdd: num= 5; break;
                                case 0xbd: num= 6; break;
                                case 0x7d: num= 7; break;
                                case 0xeb: num= 8; break;
                                case 0xdb: num= 9; break;
                                case 0xbb: num=10; break;
                                case 0x7b: num=11; break;
                                case 0xe7: num=12; break;
                                case 0xd7: num=13; break;
                                case 0xb7: num=14; break;
                                case 0x77: num=15; break;
                        }
                        display();
                        P1=0xff;
                        while(P1!=0xff);
                }
        }
}

void main()
{
        display();
        while(1)
        {
                key_scan();
        }
}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有数码管的电路是最好调试,把P2=s[num];放到需要观察的地方跟踪查看变量的值,确定程序是否存在问题.如把P2= ...

好的谢谢大佬提醒,不过我现在还不太清楚怎么调试,能稍微帮我看一下代码有什么问题吗,十分感谢

网友C:
有数码管的电路是最好调试,把P2=s[num];放到需要观察的地方跟踪查看变量的值,确定程序是否存在问题.如把P2=s[num];放到按键函数中去跟踪按键代码是否正常.